单片机定时器0与定时器1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
定时器1用于超声波计时测距,定时器0用于调节PWM,但是如图这样设置,超声波不起作用,为什么,只设置定时器1不用定时器0的时候超声波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2018-01-05):
把超声波计时测距和调节PWM分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

是的
所以要分开

网友C:
用不到中断没有问题,用到中断就会出问题。因为T0中断响应后,在程序RETI之前。T1是无法中断的。
这就需要你仔细规划你的程序,来回避竞争。

网友D: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E(2019-06-18):
我现在和楼主一个思路,也打算一个中断用于超声波测距,一个用来调pwm,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F:
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中断优先级不一样,当你用定时器0产生脉冲的时候是否考虑定时器1的工作,还有你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是如何处理TO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