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流水线自动计数器设计,含原理图,源代码

楼主(2018-01-05):
我的选题基于单片机流水线自动计数器,要求是自动计数,自动加一。它是由一块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以及红外光电计数,其中电阻的功能是驱动数码管。其中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段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unt=0;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00;
P2=0x00;

TMOD=0x06;       //计数器 T0 方式 2
TH0=TL0=256-1;    //计数值为 1
ET0=1;       //允许 T0 中断
EX0=1;       //允许 INT0 中断
EA=1;       //允许 CPU 中断
IP=0x02;    //设置优先级,T0 高于 INT0
IT0=1;       //INT0 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TR0=1;      //启动 T0
while(1)
{
                   P0=DSY_CODE[Count/10];

                      P2=DSY_CODE[Count%10];
                  }
             }
//T0 计数器中断函数
void Key_Counter() interrupt 1
{
Count=(Count+1)%100; //因为只有两位数码管,计数控制在 100 以内(00~99)
}
//INT0 中断函数
void Clear_Counter() interrupt 0
{
Count=0;
}

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网友A(2019-09-11):
楼主你好,程序编译通不过

网友B(2023-11-08):
你好 你这边有设计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