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波包3层分解C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8-01-05):
此程序是用于信号处理分析,突出奇异值的前段处理,对信号进行小波包分解,用C语言实现的,这个程序相比MATLAB程序,没有进行边缘的处理,直接根据卷积原理进行编写而成的,如有对信号边缘处理的要求,可以自行改进。程序在DEV C++软件中运行成功,能够进行,程序中有注释部分,欢迎大家改进提高。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LENGTH 4096//信号长度
#define DB_LENGTH 8  //Daubechies小波基紧支集长度
/******************************************************************
* 一维卷积函数
*
* 说明: 循环卷积,卷积结果的长度与输入信号的长度相同
*
* 输入参数: data[],输入信号; core[],卷积核; cov[],卷积结果;
*            n,输入信号长度; m,卷积核长度.
*
* 李承宇, lichengyu2345@126.com
*
*  2010-08-18
******************************************************************/
/*void Covlution(double data[], double core[], double cov[], int n, int m)
{
    int i = 0;
    int j = 0;
    int k = 0;

    //将cov[]清零
    for(i = 0; i < n; i++)
    {
        cov[i] = 0;
    }

    //前m/2+1行
    i = 0;
    for(j = 0; j < m/2; j++, i++)
    {
        for(k = m/2-j; k < m; k++ )
        {
            cov[i] += data[k-(m/2-j)] * core[k];//k针对core[k]
        }

        for(k = n-m/2+j; k < n; k++ )
        {
            cov[i] += data[k] * core[k-(n-m/2+j)];//k针对data[k]
        }
    }

    //中间的n-m行
    for( i = m/2; i <= (n-m)+m/2; i++)
    {
        for( j = 0; j < m; j++)
        {
            cov[i] += data[i-m/2+j] * core[j];
        }
    }

    //最后m/2-1行
    i = (n - m) + m/2 + 1;
    for(j = 1; j < m/2; j++, i++)
    {
        for(k = 0; k < j; k++)
        {
            cov[i] += data[k] * core[m-j-k];//k针对data[k]
        }

        for(k = 0; k < m-j; k++)
        {
            cov[i] += core[k] * data[n-(m-j)+k];//k针对core[k]
        }
    }

}
*/
//定义一个线性卷积
void Covlution(double data[], double core[], double cov[], int n, int m)
{
         int i = 0;
    int j = 0;
    int t = 0;

    //将cov[]清零
    for(j = 0; j < n+m-1; j++)
    {
        cov[j] = 0;
    }

         for(j=0;j<m+n-1;j++)
         {
                 if(j<=m-1)       //前面m行
                 {
                        for(i=0,t=j;t>=0;i++,t--)
                         cov[j]+=data[i]*core[t];

                 }
                 else if(j<=n-1)    //中间n-m行
                 {
                         for(i=j-m+1,t=m-1;t>=0;i++,t--)
                         cov[j]+=data[i]*core[t];
                 }
                 else     //后面m行
                          {
                                  for(i=j-m+1,t=m-1;i<n;i++,t--)
                                 cov[j]+=data[i]*core[t];
                          }
         }

}

/******************************************************************
* 一维小波变换函数
*
* 说明: 一维小波变换,只变换一次
*
* 输入参数: input[],输入信号; output[],小波变换结果,包括尺度系数和
* 小波系数两部分; temp[],存放中间结果;h[],Daubechies小波基低通滤波器系数;
* g[],Daubechies小波基高通滤波器系数;n,输入信号长度; m,Daubechies小波基紧支集长度.
*
* 李承宇, lichengyu2345@126.com
*
*  2010-08-19
******************************************************************/
void DWT1D_1(double input[], double output0[], double output1[],double temp[], double h[],
           double g[], int n, int m)
{
//  double temp[LENGTH] = {0};//?????????????

    int i = 0;
/*
    //尺度系数和小波系数放在一起
    Covlution(input, h, temp, n, m);

    for(i = 0; i < n; i += 2)
    {
        output[i] = te mp[i];
    }

    Covlution(input, g, temp, n, m);

    for(i = 1; i < n; i += 2)
    {
        output[i] = temp[i];
    }
*/
   //尺度系数和小波系数分开
   Covlution(input, h, temp, n, m);

    for(i = 0; i < n+m-1; i += 2)
    {
        output0[i/2] = temp[i];//尺度系数,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Covlution(input, g, temp, n, m);

    for(i = 1; i < n+m-1; i +=2)
    {
    //   output[i] = temp[i];
           output1[(i-1)/2] = temp[i];//小波系数,已经进行了2抽取,即高频细节部分
    }

}

void DWT1D_2(double input[], double AA2[], double DA2[],double AD2[],double DD2[],double temp0[],double temp1[],double temp[], double h[],
           double g[], int n, int m)
{
                DWT1D_1(input, temp0, temp1,temp, h, g, n, m);
                int a1=(m+n)/2;
                DWT1D_1(temp0, AA2, DA2,temp, h, g, a1, m);
                int d1=(n+m-4)/2;
                DWT1D_1(temp1, AD2, DD2,temp, h, g, d1, m);

}

void DWT1D_3(double input[], double AAA3[], double DAA3[],double ADA3[],double DDA3[],double AAD3[], double DAD3[],double ADD3[],double DDD3[],
                         double temp0[],double temp1[],double temp2[],double temp3[],double temp00[], double temp11[], double temp[], double h[], double g[], int n, int m)
{
                DWT1D_2(input, temp0, temp1,temp2, temp3,temp00, temp11,temp, h, g, n, m);
                int aa2=(m+n)/4;
                DWT1D_1(temp0, AAA3, DAA3,temp, h, g, aa2, m);
                int da2=(n+3*m-8)/4;
                DWT1D_1(temp1, ADA3, DDA3,temp, h, g, da2, m);
                int ad2=(n+3*m-4)/4;
                DWT1D_1(temp2, AAD3, DAD3,temp, h, g, ad2, m);
                int dd2=(n+3*m-12)/4;
                DWT1D_1(temp3, ADD3, DDD3,temp, h, g, dd2, m);

}

void main()
{

    double data[LENGTH];//输入信号
    double temp0[(LENGTH+DB_LENGTH)/4]; //先定义了一个中间结果
    double temp1[(LENGTH+DB_LENGTH*3-8)/4];
    double temp2[(LENGTH+DB_LENGTH*3-4)/4];
    double temp3[(LENGTH+DB_LENGTH*3-12)/4];
    double temp00[(LENGTH+DB_LENGTH)/2];
    double temp11[(LENGTH+DB_LENGTH-4)/2];
    double temp[LENGTH+DB_LENGTH-1];

    double AAA3[(LENGTH+DB_LENGTH*5)/8];//一维小波变换后的结果
    double DAA3[(LENGTH+DB_LENGTH*5-16)/8];

        double ADA3[(LENGTH+DB_LENGTH*7-8)/8];
    double DDA3[(LENGTH+DB_LENGTH*7-24)/8];

    double AAD3[(LENGTH+DB_LENGTH*7-4)/8];
        double DAD3[(LENGTH+DB_LENGTH*7-20)/8];

        double ADD3[(LENGTH+DB_LENGTH*7-12)/8];
    double DDD3[(LENGTH+DB_LENGTH*7-28)/8];

          int aaa3=(LENGTH+DB_LENGTH*5)/8;//一维小波变换后的结果数组的长度
    int daa3=(LENGTH+DB_LENGTH*5-16)/8;

        int ada3=(LENGTH+DB_LENGTH*7-8)/8;
    int dda3=(LENGTH+DB_LENGTH*7-24)/8;

    int aad3=(LENGTH+DB_LENGTH*7-4)/8;
        int dad3=(LENGTH+DB_LENGTH*7-20)/8;

        int add3=(LENGTH+DB_LENGTH*7-12)/8;
    int ddd3=(LENGTH+DB_LENGTH*7-28)/8;

    int n = 0;//输入信号长度
    int m = 8;//Daubechies正交小波基长度
    int i = 0;
    char s[32];//从txt文件中读取一行数据
/*//DB3
    static double h[] = {.332670552950, .806891509311, .459877502118, -.135011020010,
                    -.085441273882, .035226291882};
    static double g[] = {.035226291882, .085441273882, -.135011020010, -.459877502118,
                    .806891509311, -.332670552950};
*/
//DB4

static double h[] = {0.2303778133088964,   0.7148465705529154,         0.6308807679398587,-0.0279837694168599, -0.1870348117190931,     0.0308413818355607, 0.0328830116668852, -0.0105974017850690};//h[],Daubechies小波基低通滤波器系数;
static double g[] = {-0.0105974017850690, -0.0328830116668852, 0.0308413818355607, 0.1870348117190931,-0.0279837694168599, -0.6308807679398587, 0.7148465705529154, -0.2303778133088964 };//g[],Daubechies小波基高通滤波器系数
    //读取输入信号
    FILE *fp;
        FILE *fp0,*fp1,*fp2,*fp3,*fp4,*fp5,*fp6,*fp7;
    fp=fopen("heb1.txt","r");
    if(fp==NULL) //如果读取失败
    {
        printf("错误!找不到要读取的文件hea1.txt/n");
        exit(1);//中止程序
    }

    while( fgets(s, 32, fp) != NULL )//读取长度n要设置得长一点,要保证读到回车符,这样指针才会定位到下一行?回车符返回的是零值?是,非数字字符经过atoi变换都应该返回零值
    {
    //  fscanf(fp,"%d", &data[count]);//一定要有"&"啊!!!最后读了个回车符!适应能力不如atoi啊
        data[n] = atof(s);
        n++;
    }

    //一维小波变换
    //DWT1D(data, data_output, temp, h, g, n, m);
    DWT1D_3(data, AAA3, DAA3,ADA3,DDA3,AAD3, DAD3,ADD3,DDD3,
                         temp0, temp1, temp2, temp3, temp00, temp11, temp, h, g, n, m);

    //一维小波变换后的结果写入txt文件
    fp0=fopen("data_output_db4_aaa3.txt","w");
    fp1=fopen("data_output_db4_daa3.txt","w");
         fp2=fopen("data_output_db4_ada3.txt","w");
    fp3=fopen("data_output_db4_dda3.txt","w");
    fp4=fopen("data_output_db4_aad3.txt","w");
    fp5=fopen("data_output_db4_dad3.txt","w");
         fp6=fopen("data_output_db4_add3.txt","w");
    fp7=fopen("data_output_db4_ddd3.txt","w");
    //打印一维小波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 i <aaa3; i++)
    {        //if(i==0)
                printf("%s\n","AAA3");
        printf("%f\n", AAA3[i]);
        fprintf(fp0,"%f\n", AAA3[i]);
//                }
//        else
//        {
//        printf("%f\n", AAA3[i]);
//        fprintf(fp0,"%f\n", AAA3[i]);
//        }

    }

         for(i = 0; i <daa3; i++)
    {//if(i==0)
                printf("%s\n","DAA3");
        printf("%f\n", DAA3[i]);
        fprintf(fp1,"%f\n", DAA3[i]);
//                }
//                else
//                {
//        printf("%f\n", DAA3[i]);
//        fprintf(fp1,"%f\n", DAA3[i]);
//                }

    }

        for(i = 0; i <ada3; i++)
    {//if(i==0)
                    printf("%s\n","ADA3");
        printf("%f\n", ADA3[i]);
        fprintf(fp2,"%f\n", ADA3[i]);
//            }
//                else
//                {
//        printf("%f\n", ADA3[i]);
//        fprintf(fp2,"%f\n", ADA3[i]);
//                }

    }

    for(i = 0; i <dda3; i++)
    {        //if(i==0)
                printf("%s\n","DDA3");
        printf("%f\n", DDA3[i]);
        fprintf(fp3,"%f\n", DDA3[i]);
//                }
//                else
//                {
//        printf("%f\n", DDA3[i]);
//        fprintf(fp3,"%f\n", DDA3[i]);
//                }

    }

    for(i = 0; i <aad3; i++)
    {        //if(i==0)
                printf("%s\n","AAD3");
        printf("%f\n", AAD3[i]);
        fprintf(fp4,"%f\n", AAD3[i]);
//                }
//                else
//                {
//        printf("%f\n", AAD3[i]);
//        fprintf(fp4,"%f\n", AAD3[i]);
//                }

    }

        for(i = 0; i <dad3; i++)
    {        //if(i==0)
                printf("%s\n","DAD3");
        printf("%f\n", DAD3[i]);
        fprintf(fp5,"%f\n", DAD3[i]);
//                }
//                else
//                {
//        printf("%f\n", DAD3[i]);
//        fprintf(fp5,"%f\n", DAD3[i]);
//                }

    }

    for(i = 0; i <add3; i++)
    {        //if(i==0)
            printf("%s\n","ADD3");
        printf("%f\n", ADD3[i]);
        fprintf(fp6,"%f\n", ADD3[i]);
//            }
//            else
//            {
//        printf("%f\n", ADD3[i]);
//        fprintf(fp6,"%f\n", ADD3[i]);
//            }
//

    }

    for(i = 0; i <ddd3; i++)
    {        //if(i==0)
                printf("%s\n","DDD3");
        printf("%f\n", DDD3[i]);
        fprintf(fp7,"%f\n", DDD3[i]);
//                }
//                else
//                {
//        printf("%f\n", DDD3[i]);
//        fprintf(fp7,"%f\n", DDD3[i]);
//                }

    }

    //关闭文件
    fclose(fp);
    fclose(fp0);
    fclose(fp1);
    fclose(fp2);
    fclose(fp3);
    fclose(fp4);
    fclose(fp5);
    fclose(fp6);
    fclose(fp7);
}

/* run this program using the console pauser or add your own getch, system("pause") or input loop */

/* 尝试不对
   double A1[(LENGTH+DB_LENGTH)/2];
        double D1[(LENGTH+DB_LENGTH)/2];
        int a1=(LENGTH+DB_LENGTH)/2;
        int d1=(LENGTH+DB_LENGTH)/2;
        double AA2[(LENGTH+DB_LENGTH)/4];
        double DA2[(LENGTH+DB_LENGTH)/4];
        int a2=(LENGTH+DB_LENGTH)/4;
        int d2=(LENGTH+DB_LENGTH)/4;
        double AAA3[(LENGTH+DB_LENGTH)/8];
        double DAA3[(LENGTH+DB_LENGTH)/8];
        int a3=(LENGTH+DB_LENGTH)/8;
        int d3=(LENGTH+DB_LENGTH)/8;
        double AAAA4[(LENGTH+DB_LENGTH)/16];
        double DAAA4[(LENGTH+DB_LENGTH)/16];

    Covlution(input, h, temp, n, m);

    for(i = 0; i < n+m-2; i += 2)
    {
        A1[i/2] = temp[i];//一层分解的低频部分,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Covlution(input, g, temp, n, m);

    for(i =0 ; i < n+m-2; i +=2)
    {
           D1[i/2] = temp[i];//一层分解的高频部分,已经进行了2抽取,即高频细节部分
    }

    Covlution(A1, h, temp, a1, m);
    for(i = 0; i < a1+m-2; i += 2)
    {
        AA2[i/2] = temp[i];//一层分解的低频部分,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Covlution(A1, g, temp, a1, m);
    for(i = 0; i < a1+m-2; i += 2)
    {
        DA2[i/2] = temp[i];//一层分解的低频部分,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Covlution(AA2, h, temp, a2, m);
    for(i = 0; i < a2+m-2; i += 2)
    {
        AAA3[i/2] = temp[i];//一层分解的低频部分,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Covlution(AA2, g, temp, a2, m);
    for(i = 0; i < a2+m-2; i += 2)
    {
        DAA3[i/2] = temp[i];//一层分解的低频部分,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Covlution(AAA3, h, temp, a3, m);
    for(i = 0; i < a3+m-2; i += 2)
    {
        AAAA4[i/2] = temp[i];//一层分解的低频部分,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Covlution(AAA3, g, temp, a3, m);
    for(i = 0; i < a3+m-2; i += 2)
    {
        DAAA4[i/2] = temp[i];//一层分解的低频部分,进行了2抽值 ,即尺度空间,低频概貌部分
    }

     for(i = 0; i <4116; i++)
    {
            if(i<=259)
      output[i] = AAAA4[i];
      else if(i<=519)
      output[i] = DAAA4[i-260];
      else if(i<=1035)
      output[i] = DAA3[i-520];
      else if(i<=2064)
     output[i] = DA2[i-1036];
     else
     output[i] = DA2[i-20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