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显示与时钟显示冲突了

楼主(2018-01-05):
在做课程设计,其中有一条是需要时间与温度交替显示。
我写好了温度显示和时间显示,分别测试都已经可以实现功能了。
但是,一旦把温度显示和时间显示合并在一个程序中,时间显示是正常的,但是温度显示为“FE”了。
测试了一下,发现没有加进时间中断程序的时候,温度显示是正常的,加进来时间中断程序之后,温度显示就变成了“EF”。

弄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哪里错了,请大家指出程序的错误,谢谢啦!
下面是代码
      FLAG1 BIT 00H         ;FLAG1:标志位,为"1"时表示检测到DS18B20
      TEMPER_NUM EQU 38H    ;TEMPER_NUM:保存读出的温度数据
      TEMPER_L EQU 5BH      ;温度的低位
      TEMPER_H EQU 5AH      ;温度的高位
      TEMP EQU 5DH          ;临时存放温度数据的单元
      DIS_TEMP EQU 58H      ;58H存放显示温度的个位数,59H存放显示温度的十位数
                        DIS_C EQU 5CH
      DQ BIT P1.3          ; DQ:DS18B20的数据总线接脚
      ;DS18B20初始化程序
      ;//*****************************************//
;定义区
;//===============================
;//时间计数缓冲区
                         DIS_MIN EQU 50H   ;50H,51H
       DIS_HOUR EQU 52H  ;52H,53H
       DIS_DAY EQU 54H   ;54H,55H
                         DIS_MON EQU 56H         ;56H,57H
;//===============================
;//时间储存单元
       MONTH   EQU 30H
       DAY     EQU 31H
       HOUR    EQU 32H
                         MINUTE  EQU 33H
       COUNT_MIN EQU 4FH
                         DL_2S   EQU 41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IMER_T0
      ORG 0030H

MAIN:  MOV R0,#50H
        MOV R2,#8
CLEAR:  MOV @R0,#00
        INC R0
        DJNZ R2,CLEAR   ;缓冲区清0
                                ACALL INT_TO                ;定时器T0初始化
                                MOV MONTH,#01H
                                MOV DAY,#01H
                                MOV HOUR,#00
                                MOV MINUTE,#00
                                MOV DL_2S,#64H
      MOV A,#00
                  MOV TEMPER_NUM,A
      MOV TEMPER_L,#00
      MOV TEMPER_H,#00
                        MOV DIS_C,#0CH
      ACALL INIT_1820
LOOP1:  NOP
        CALL DISPLY_CLOCK
                                CALL DL10MS
                                DJNZ DL_2S,LOOP1
                                MOV DL_2S,#64H

LOOP2:  CALL DISPLY_DATE
                                CALL DL10MS
                                DJNZ DL_2S,LOOP2
                                MOV DL_2S,#64H

LOOP3:  CALL TEMPER
                                CALL DISPLY_TEMP
                                CALL DL10MS
                                DJNZ DL_2S,LOOP3
                                MOV DL_2S,#64H
                                LJMP LOOP1
;初始化程序
INIT_1820: SETB DQ
       NOP
       CLR DQ       ;主机发出延时540us的复位低脉冲
       MOV R0,#36
       LCALL DELAY
       SETB DQ      ;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MOV R0,#36
TSR2: JNB DQ,TSR3     ;等待DS18B20的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延时
TSR3: SETB FLAG1;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06BH;   200us
TSR6: DJNZ R0,TSR6;    复位成功!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DQ
          RET
;//定时器初始化
INT_TO: MOV COUNT_MIN,#20
        MOV TMOD,#01H
        MOV TH0,#0FFH                ;延时50MS,常数3CB0H
        MOV TL0,#0B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RET

;//================================时钟中断程序
        ORG 0200H
TIMER_T0: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0FFH
        MOV TL0,#0B0H
        DJNZ COUNT_MIN,TINEXT
                                MOV COUNT_MIN,#20
        MOV A,MINUTE       ;分处理
        ADD A,#01H
        DA A
        MOV MINUTE, A
        CJNE A, #60H,TINEXT;分处理结束
        MOV MINUTE,#00     ;分清零
        MOV A,HOUR                                 ;时处理
        ADD A,#01H
        DA A
        MOV HOUR, A
        CJNE A, #24H,TINEXT;时处理结束
        MOV HOUR,#00                         ;时清零
                                MOV A,DAY                                   ;日处理
        ADD A,#01H
        DA A
        MOV DAY, A
        CJNE A, #31H,TINEXT;日处理结束
        MOV DAY,#01                                 ;日清零
                                MOV A,MONTH                                 ;月处理
                                ADD A,#01H
                                DA A
                                MOV MONTH,A
                                CJNE A, #13,TINEXT ;月处理结束
                                MOV MONTH,#01                         ;月清零
TINEXT: POP PSW
        POP ACC
        RETI

TEMPER: ACALL RE_CONFIG
      ACALL GET_TEMPER
      CALL TEMPER_COV
      RET
      ;//*****************************************//
      ; 重新写DS18B20暂存存储器设定值
      ;//*****************************************//
RE_CONFIG: JB FLAG1,RE_CONFIG1; 若DS18B20存在,转RE_CONFIG1
           RET
RE_CONFIG1:MOV A,#0CCH;  发SKIP ROM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发写暂存存储器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不 TH(报警上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TL(报警下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1FH;   选择9位温度分辨率
           LCALL WRITE_1820
           RET
      ;//*****************************************//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
GET_TEMPER: SETB DQ; 定时入口
            LCALL INIT_1820
            JB FLAG1,TSS2
            RET;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R0,#50;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us
            LCALL DELAY
            LCALL INIT_1820
            MOV A,#0CCH;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MOV TEMPER_NUM,A;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
            RET
      ;//*****************************************//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
      READ_1820: MOV R2,#8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
                 RET
      ;//*****************************************//
      ; 写DS18B20的程序
      ;//*****************************************//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DQ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
      READ_18200:MOV R4,#2;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5BH; 低位存入5BH(TEMPER_L),高位存入5AH(TEMPER_H)
            RE00:MOV R2,#8
            RE01: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
      ; 将从DS18B20中读出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
      ;//*****************************************//
      TEMPER_COV:   MOV A,#0F0H
                    ANL A,TEMPER_L; 舍去温度低位中小数点后的四位温度数值
                    SWAP A
                    MOV TEMPER_NUM,A
                    MOV A,TEMPER_L
                    JNB ACC.3,TEMPER_COV1; 四舍五入去温度值
                    INC TEMPER_NUM
      TEMPER_COV1:  MOV A,TEMPER_H
                    ANL A,#07H
                    SWAP A
                    ORL A,TEMPER_NUM
                    MOV TEMPER_NUM,A; 保存变换后的温度数据
                    LCALL BIN_BCD
                    RET
      ;//*****************************************//
      ; 将16进制的温度数据转换成压缩BCD码
      ;//*****************************************//
      BIN_BCD: MOV DPTR,#TEMP_TAB
               MOV A,TEMPER_NUM
               MOVC A,@A+DPTR
               MOV TEMPER_NUM,A
      RET
  TEMP_TAB: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07H
              DB 08H,09H,10H,11H,12H,13H,14H,15H
              DB 16H,17H,18H,19H,20H,21H,22H,23H
              DB 24H,25H,26H,27H,28H,29H,30H,31H
              DB 32H,33H,34H,35H,36H,37H,38H,39H
              DB 40H,41H,42H,43H,44H,45H,46H,47H
              DB 48H,49H,50H,51H,52H,53H,54H,55H
              DB 56H,57H,58H,59H,60H,61H,62H,63H
              DB 64H,65H,66H,67H,68H,69H,70H,71H
                    DB 72H,73H,74H,75H,76H,77H,78H,79H
              DB 80H,81H,82H,83H,84H,85H,86H,87H
              DB 88H,89H,90H,91H,92H,93H,94H,95H
              DB 96H,97H,98H,99H
;//*****************************************//
; 延时子程序
;为保证DS18B20的严格I/O时序,需做较精确的延时
;在DS18B20操作中,用到的延时有15us、90us、270us、540us、750us
;因为这些延时均为15us的倍数,因此可编写一个DELAY15(n)函数
;//*****************************************//
DELAY:
TEMP_LOOP:MOV R1,#06H
TEMP_LOOP1:DJNZ R1,TEMP_LOOP1
       DJNZ R0,TEMP_LOOP
       RET
;//*****************************************//
;500毫秒延时子程序和10毫秒延时子程序
;//*****************************************//
DELAY500:MOV R4,#248
DA22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A222
                                 RET

DL10MS:  MOV R5,#10
DL1:     MOV R6,#20
DL:      NOP
         NOP
         NOP
         DJNZ R6,DL
         DJNZ R5,DL1
         RET

;=================================显示一位子程序
;显示子程序
;显示缓冲区地址:(R0)
;位控(R2)
DIS:     MOV DPTR, #SEG_TAB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输出
         NOP
         NOP
         MOV A,R2
         MOV P1,A
         NOP
         NOP
         RET

SEG_TAB: DB 3FH,06H,5BH,4FH
                                 DB 66H,6DH,7DH,07H
                                 DB 7FH,6FH,77H,7CH
                                 DB 39H,5EH,79H,71H

;=================================BCD分离子程序
;  待转换的数放在(R2)中
;  转换结果放在(R0)指出的单元中

BCDS:  MOV A, R2
       ANL A,#00001111B
       MOV @R0,A
       INC R0
       MOV A,R2
       ANL A,#11110000B
       SWAP A
       MOV @R0,A
       RET
;================================显示程序

DISPLY_TEMP:
                          MOV R2, TEMPER_NUM; 取温度
        MOV R0, #DIS_TEMP
        CALL BCDS

                                NOP
                                MOV R0,#DIS_C
                                MOV R2,#00000101B
                                CALL DIS
                                CALL DL10MS
        MOV R0,#DIS_TEMP
        MOV R2,#00000100B   ;温度个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MOV R2,#00000011B   ;温度十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RET
DISPLY_CLOCK:
                                MOV R2, MINUTE; 取分值
        MOV R0, #DIS_MIN
        CALL BCDS
        MOV R2, HOUR;   取时值
        MOV R0, #DIS_HOUR
        CALL BCDS

                                NOP
        MOV R0,#DIS_MIN
        MOV R2,#00000101B   ;分个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MOV R2,#00000100B   ;分十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MOV R2,#00000010B   ;时个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MOV R2,#00000001B   ;时十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RET

DISPLY_DATE:
                                MOV R2, DAY;    取日值
        MOV R0, #DIS_DAY
        CALL BCDS
                                MOV R2,MONTH;   取月值
        MOV R0, #DIS_MON
                                CALL BCDS

                                NOP
        MOV R0,#DIS_DAY
        MOV R2,#00000101B   ;日个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MOV R2,#00000100B   ;日十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MOV R2,#00000010B   ;月个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MOV R2,#00000001B   ;月十位
        CALL DIS
        CALL DL10MS
        INC R0
        RET

END

网友A:
设置三个存储区:
区1:放时间,当时间有改变时,改变一下。
区2:放温度,当温度有新采样值时,改变一下。
区3:是显示区,显示程序从区3取数据显示!
当需要显示时间时,做个区3=区1的动作。
当需要显示温度时,做个区3=区2的动作。
简简单单!

网友A:
对于显示程序来说,它只从区3取出数值→解码→放入扫描显示区,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温度!只有字节中的二进制数,也只做:解码→放入扫描显示区。
你说是不是。

网友A:
对于扫描程序来说,它只依扫描的时序,从与时序对应的扫描区单元中取字节送至IO口。

网友A:
看在你写汇编的面子上,帮你一下,不懂再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在你写汇编的面子上,帮你一下,不懂再来问。

在代码开始的定义区,我也定义了你所说的三个存储区。不过温度数值的显示区和时间数值的显示区分别都放在了温度和时间存储定义区了。
刚才问了老师,老师说可能是时钟中断程序影响了18B20的延时时序。要我在调用温度的时候再启动18B20.
这个18b20程序是老师给我的,我还没有太理解老师说的启动18B20,“启动18B20”这个要求具体我的代码中的哪一条指令呢?
我的18B20程序在后面,已经标注好了,很容易找到。
高手能帮我看一下吗?谢谢高手啦

楼主:
真的看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错误。
还有我发现我的程序大多都是分开运行都是正常的,一旦拼接在一起,就不对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发现错了,之前为了使时间显示快一点,给TH0和TH0了一个比较大的数值,但是调回3CB0之后,就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