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校各个分区的照明控制的单片机编程思路

楼主(2018-01-05):
1)具有3种固定的模式,作息模式之间可以根据时间自动转换或手动转换。模式如下:
手动:可以任意管制各个分区的照明。
时间控制:按照学校日常运行模式,6:00~12:00、14:00~18:00启用照明,其他时间关闭,自动切换。
自动模式:在6:00~12:00、14:00~18:00启用照明时间段中,6:00开始启用照明,当室外照度达到一定强度时,关闭B区、C区照明,当室外照度低于一定强度时,重新启用。在此期间,A区采用温度场控制,当该区域温度高于预设的温度时,A区照明暂时关闭;温度稍低时,只有当B区、C区照明没有启用时,A区照明才能启用。
提供一种自定义模式以满足特殊要求的需要,可以通过控制面板设置区域和时间区间。

请问这个自定义模式该如何编写程序实现呢?
怎么一个思路呢?

网友A:
顺序控制。

楼主:
呃,说得有些简单...可以不可以说仔细一些呢?
我的不太会的地方就是,怎么设置让它在规定时间里规定分区亮起来。
觉得涉及的东西太多,心里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B:
#in成立的

网友C:
首先做个时钟程序,在面板上显示实时时钟,然后根据时钟去设置区位,按设置开关灯,大概这样

网友D:
有时间控制器卖,多组输出,每组可以设置很多组时间。不用想程序了。再加个光敏机检测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说得有些简单...可以不可以说仔细一些呢?
我的不太会的地方就是,怎么设置让它在规定时间里规定分 ...

照你要求的依次执行!有条件的在条件满足时执行!

网友E(2019-12-10):
楼主会了吗。。求帮忙啊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本论坛一位大神发过的文章:

http://www.51hei.com/bbs/dpj-82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