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路抢答器只能进外部中断,不能进定时器

楼主(2018-01-05):
用了两个中断,一个定时器0中断,一个外部中断1,只能进外部中断,不能进定时器,这是为啥

网友A:
这是规定:外中断级别优于T中断。
请复习一下中断优先级这一章节。

网友B:
看一下寄存器的设置
有时候上面的寄存器  定时器设置了    开了定时器  没开外部中断
但到了下面又重新设置寄存器  外部中断
导致了      开了外部中断    关了定时器
例如 IE
如果还是有问题看一下TMOD 和 IP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