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驱动代码

楼主(2018-01-05):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spi.h"
#include "delay.h"

u16 W25QXX_TYPE=W25Q64;        //默认是W25Q128

//4Kbytes为一个Sector
//16个扇区为1个Block
//W25Q128
//容量为16M字节,共有128个Block,4096个Sector

//初始化SPI FLASH的IO口
void W25QXX_Init(void)
{
        RCC->AHB1ENR|=1<<1;     //使能PORTB时钟
        RCC->AHB1ENR|=1<<6;     //使能PORTG时钟

        GPIOB->MODER |=(0X1<<(2*14));  //配置成复用输出
        GPIOB->OTYPER &=~(1<<14);  //配置成输出推挽

        GPIOB->OSPEEDR &=~(0X3<<(2*14));  //清零
        GPIOB->OSPEEDR |=(0X3<<(2*14));   //配置成输出速率100M

        GPIOB->PUPDR &=~(0X3<<28);   //清零
        GPIOB->PUPDR |=(0X1<<14);    //管脚初始化时输出高电平

        GPIOB->MODER |=(0X1<<(2*7));  //配置成复用输出
        GPIOB->OTYPER &=~(1<<7);  //配置成输出推挽

        GPIOB->OSPEEDR &=~(0X3<<(2*7));  //清零
        GPIOB->OSPEEDR |=(0X3<<(2*7));   //配置成输出速率100M

        GPIOB->PUPDR &=~(0X3<<14);   //清零
        GPIOB->PUPDR |=(0X1<<7);    //管脚初始化时输出高电平

        GPIOG->ODR|=1<<7;                //PG7输出1,防止NRF干扰SPI FLASH的通信
        GPIOB->ODR |= 1<<14;                          //SPI FLASH不选中
        SPI1_Init();                                           //初始化SPI
        SPI1_SetSpeed(SPI_SPEED_2);                //设置为42M时钟(超频了一点点),高速模式
        W25QXX_TYPE=W25QXX_ReadID();        //读取FLASH ID.
}

//读取W25QXX的状态寄存器
//BIT7  6   5   4   3   2   1   0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WEL:写使能锁定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默认:0x00
u8 W25QXX_ReadSR(void)
{
        u8 byte=0;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SPI1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return byte;
}
//写W25QXX状态寄存器
//只有SPR,TB,BP2,BP1,BP0(bit 7,5,4,3,2)可以写!!!
void W25QXX_Write_SR(u8 sr)
{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StatusReg);   //发送写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sr);               //写入一个字节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
//W25QXX写使能
//将WEL置位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
//W25QXX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W25QXX_Write_Disable(void)
{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
//读取芯片ID
//返回值如下:
//0XEF13,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80
//0XEF14,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6
//0XEF15,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32
//0XEF16,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64
//0XEF17,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28
u16 W25QXX_ReadID(void)
{
        u16 Temp = 0;
        GPIOB->ODR &= ~(1<<14);
        SPI1_ReadWriteByte(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0x00);
        SPI1_ReadWriteByte(0x00);
        SPI1_ReadWriteByte(0x00);
        Temp|=SPI1_ReadWriteByte(0xFF)<<8;
        Temp|=SPI1_ReadWriteByte(0xFF);
        GPIOB->ODR |= 1<<14;
        return Temp;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W25QXX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
        u16 i;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8));
    SPI1_ReadWriteByte((u8)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
        pBuffer[i]=SPI1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GPIOB->ODR |= 1<<14;
}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W25QXX_Write_Pag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 i;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8));
    SPI1_ReadWriteByte((u8)WriteAddr);
    for(i=0;i<NumByteToWrite;i++)SPI1_ReadWriteByte(pBuffer[i]);//循环写数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CHECK OK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16 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page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256)pageremain=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8 W25QXX_BUFFER[4096];
void W25QXX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
        u32 secpos;
        u16 secoff;
        u16 secremain;
        u16 i;
        u8 * W25QXX_BUF;
           W25QXX_BUF=W25QXX_BUFFER;
        secpos=WriteAddr/4096;//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4096;//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printf("ad:%X,nb:%X\r\n",WriteAddr,NumByteToWrite);//测试用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Read(W25QXX_BUF,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W25QXX_BUF[secoff+i]!=0X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W25QXX_Erase_Sector(secpos);//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           //复制
                        {
                                W25QXX_BUF[i+secoff]=pBuffer[i];
                        }
                        W25QXX_Write_NoCheck(W25QXX_BUF,secpos*4096,4096);//写入整个扇区

                }else W25QXX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secremain=409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擦除整个芯片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
        //监视falsh擦除情况,测试用
        //printf("fe:%x\r\n",Dst_Addr);
        Dst_Addr*=4096;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8));
    SPI1_ReadWriteByte((u8)Dst_Addr);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
        while((W25QXX_ReadSR()&0x01)==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W25QXX_PowerDown(void)
{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Delay_ms(3);                               //等待TPD
}
//唤醒
void W25QXX_WAKEUP(void)
{
          GPIOB->ODR &= ~(1<<14);       //使能器件
    SPI1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  send W25X_PowerDown command 0xAB
        GPIOB->ODR |= 1<<14;                            //取消片选
    Delay_ms(3);                               //等待TRES1
}

//以上是c文件  下面的是h文件

#ifndef __W25QXX_H
#define __W25QXX_H
#include "stm32f4xx.h"
//////////////////////////////////////////////////////////////////////////////////

//W25X系列/Q系列芯片列表
//W25Q80  ID  0XEF13
//W25Q16  ID  0XEF14
//W25Q32  ID  0XEF15
//W25Q64  ID  0XEF16
//W25Q128 ID  0XEF17
#define W25Q80         0XEF13
#define W25Q16         0XEF14
#define W25Q32         0XEF15
#define W25Q64         0XEF16
#define W25Q128        0XEF17

extern u16 W25QXX_TYPE;                                        //定义W25QXX芯片型号

#define        W25QXX_CS                 PBout(14)                  //W25QXX的片选信号

//////////////////////////////////////////////////////////////////////////////////
//指令表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X_FastReadDual                0x3B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define W25X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define W25X_DeviceID                        0xAB
#define W25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X_JedecDeviceID                0x9F

void W25QXX_Init(void);
u16  W25QXX_ReadID(void);                              //读取FLASH ID
u8         W25QXX_ReadSR(void);                        //读取状态寄存器
void W25QXX_Write_SR(u8 sr);                          //写状态寄存器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写使能
void W25QXX_Write_Disable(void);                //写保护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
void W25QXX_Read(u8* pBuffer,u32 ReadAddr,u16 NumByteToRead);   //读取flash
void W25QXX_Write(u8* pBuffer,u32 WriteAddr,u16 NumByteToWrite);//写入flash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整片擦除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32 Dst_Addr);        //扇区擦除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PowerDown(void);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W25QXX_WAKEUP(void);                                //唤醒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