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超声波电子尺

楼主(2018-01-05):
实现的就是用超声波模块测距,然后用1602显示距离,实现了一个电子尺的功能代码
#include <LiquidCrystal.h>
const int TrigPin=2;
const int EchoPin=3;
float distance;
LiquidCrystal lcd(12,11,7,6,5,4);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OUTPUT);
  pinMode(EchoPin,INPUT);
  Serial.println("超声波传感器");

  lcd.begin(16,2);
  lcd.print("Ultrasonic");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digitalWrite(TrigPin,LOW);       //置低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HIGH);      //触发脉冲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LOW);
    distance=pulseIn(EchoPin,HIGH)/58.00;                //距离计算公式       时间*速度
  //串口
  /*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ln();
  */

   lcd.setCursor(0,1);           //LCD显示,距离从第二行开始
   lcd.print(distance);
   lcd.print("cm");
   delay(1000);                    //刷新时间

}

网友A(2018-10-05):
硬件怎么接啊??????

网友B(2019-02-14):
同样功能,还是用51单片机好。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件怎么接啊??????

他这个应该是四个针脚的哪款超声波模块,一正一负剩下两个接2、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功能,还是用51单片机好。便宜…

51是便宜而且大众化,但这款集成性非常强,新手上手也比较快,

网友D:
实现了再用单片机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