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键盘源程序基于stm32

楼主(2018-01-05):
//通过GPIOA的0—7脚pa.0-pa.3接列,上拉输入。pa.4-pa.7接行推挽输出。无按键按下时pa.0-pa.3均为高电平,当当对应按键按下时接通的列输出低电平将其引脚拉低返回相应键值。
//通过GPIOA的pa.8-pa.11引脚接通4输入数码管,当对应引脚按下时数码管显相应的值,key1对应数码管显0.......key16对应显f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4X4.h"
u16 key_Pressed ,key_val=0; //存放键值
u8 key_Map[]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
*******************************************
* Check_Key(),检查按键,确认键值
*********************************************/
/*******************************************
函数名称:Check_Key
功 能:扫描键盘的IO端口,获得键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key_val
********************************************/
int Check_Key(void)
{
u16 row ,col,tmp1,tmp2;
tmp1 = 0x10;
for(row = 0;row < 4;row++) //行扫描
{
GPIOA->ODR|=0x00f0;   //PA.4-PA.7输出1
GPIOA->ODR -= tmp1; //Pa.4~p.7输出四位中有一个为0
tmp1 <<=1;
if ((GPIOA->IDR & 0x0f) < 0x0f) //是否PAIN的PA.0~PA.3中有一位为0
{
tmp2 = 0x01; // tmp2用于检测出那一位为0
for(col = 0;col < 4;col++) // 列检测
{
if((GPIOA->IDR&tmp2) == 0x00) // 是否是该列,等于0为是
{
key_val = key_Map[row * 4 + col]; // 获取键值
return(key_val); // 退出循环
}
tmp2 <<= 1; // tmp2右移1位
}
}
}
}
void GPIO_Inita(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A.4——PA.1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PA.8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PD.2 输出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