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555电池内阻测试仪MULTISIM仿真制作

楼主(2018-01-05):
专业的电池内阻测量仪都比较贵,本文介绍一种容易制作的电池内阻测试仪,可以测量毫欧级的电池内阻或毫欧级的固定电阻。电路图:
电路原理:用555时基电路产生1千赫的方波,电路中C2、R2为定时电容和电阻,频率F=1/(2*0.693*C2*R2)。R2直接接集成块的3脚,这样可以节省元件,而且使得占空比为50%。3脚信号经R3、C4、C5向被测电池注入恒定的交流电流,交流电流的值为100mA。用数字万用表200mV档,测量AB两端的电压降,如10mV被测电阻就是100毫欧。在交流电路中要使得电流恒定比直流电路中要复杂的多。本文用直流恒流供电法来解决,用LM317制作直流恒流电源给555集成块供电,(LM317的ADJ为1.25V取R1为25欧姆)供电电流为50mA。在测量中555集成块的8脚电压会随着被测电阻(负载)的大小而变化(7V左右变化),而使得被测负载上得到恒定的电流。在实际使用中要考虑555工作电流消耗,可在R1上并联电阻(如并1K电阻恒流电流会增加1.25mA)来加以修正。
仿真

仿真电路如下:

网友A:
AB两端应是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两端应是电池电压

仿真时用电阻代替被测电池,示波仪测量的交流信号

网友B:
我只想知道,用多用表200MV档,是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网友C(2018-04-18):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用多用表200MV档,是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应该是交流档
但是有个疑问,波形不是正弦波,万用表测得的数值准确吗

网友C:
我仿真运行一会会报错?sim 14版本

网友D(2018-09-11):
看看电路图可以在MS14中可以用不

网友D:
sim 14版本我才装,下个试试看

网友E:
能说说测试原理吗?

网友F(2018-11-20):
交流測試方法

网友G:
下个试试

网友H(2019-01-15):
主要是想用单片机ADC采集来替代万用表,用单片机驱动LCD来做显示,这个交流怎么做ADC采集,处理电路有推荐的吗?

网友I(2020-05-19):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想用单片机ADC采集来替代万用表,用单片机驱动LCD来做显示,这个交流怎么做ADC采集,处理电路有推荐 ...

变直流进行采集

网友J(2021-03-29):
这个是真好东西!学习

网友K(2021-05-28):
搭了一个板试了一下,当接上电池,根本测试不出交流电压,接一个0.1R电阻可以测出15mV交流信号,可能电池等效一个大的电容滤除了交流信号!

网友J(2021-09-12):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用多用表200MV档,是交流档还是直流档?

是交流档,并且在红表笔串个电容。

网友L(2022-07-02):
做了一个,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