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按键,怎么组合实现某个功能?

楼主(2018-01-05):
例如,k1和k2都按下led灯才会亮,怎么实现?给点程序,谢谢!

网友A:
if((!K1)&&(!K2))
{
        LED=1;
}
else LED=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1)&&(!K2))
{
        LED=1;

理论上是这样

网友B:
实际上也是这样!

网友C:
初学者,会按了一个键后就立即响应事件。
改一下,待检查了两个键之后,再响应事件。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D:
条件并列

网友B: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实例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 ...

这没有组合按键诶

网友E:
根据行列式按键的按键码

网友F:
按键检测 特别是组合按键 要加延时消抖,不然效果太差

网友G(2022-09-05):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也是这样!

你写的什么勾吧

网友H:
用if就可以了 ,定义K1和K2的地址和标识符,if判断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if((!K1)&&(!K2))
{
        LED=1;

用同或运算吗?

网友J:
用状态标志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