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怎么和数码管一起工作

楼主(2018-01-06):
这样可以吗?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data P0
sbit cs1=P3^0;sbit cs2=P3^1;sbit wr=P3^2;
uchar c=0,t=8;
uchar code led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buf[8];
void delay(uint i){while(i--);}
void display()
{
          uchar i,j=0x7f;
         for(i=0;i<8;i++)
         {
            cs1=0;cs2=1;
                leddata=ledcode[buf[i]];wr=1;wr=0;
                cs1=1;cs2=0;
                leddata=j;wr=1;wr=0;
                delay(100);
                j=_cror_(j,1);
                leddata=0xff;wr=1;wr=0;
         }
}
void main()
{
     //uchar t;
         TMOD=0x01;
         EA=TR0=ET0=1;

         while(1){
          buf[0]=t;
          buf[1]=buf[2]=buf[3]=buf[4]=buf[5]=buf[6]=buf[7]=0xff;
      display();

          }
}

time0() interrupt 1
{
   TL0=(65536-50000)%0X100;
   TH0=(65536-50000)/0X100;
   c++;
   if(c>=20)
   {
   c=0;
   if(t>0)t--;
   delay(100);
      P1=0x3f;
          delay(50000);
          P1=0xcf;
          delay(50000);
          P1=0xf3;
          delay(50000);
          P1=0xfc;
          delay(50000);
             P1=0xff;
   }
}

网友A:
定时器中断

网友B:
流水灯与LED是一马事。你都将它们看作是一张张的小灯,就OK了。
流水也吧,扫描显示也吧。都是在不同的时段里,将不同的明暗信号输出到各个灯上而矣。
把显示分成若干个段,例出各个时段每个灯是明是暗的逻辑关系,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85522-1.html

有简单点的吗?

网友D:
先学理论,打基础,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本坛至少有50%的问题属于此类情况。

网友E:
与LED是一马事。你都将它们看作是一张张的小灯,就OK了。 流水也吧,扫描显示也吧。都是在不同的时段里,将不同的明暗信号输出到各个灯上而矣。 把显示分成若干个段,例出各个时段每个灯是明是暗的逻辑关系,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网友F:
学单片机没有硬件,就等于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