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lcd1602只量不显示

楼主(2018-01-06):
这是我焊接的第二个lcd1602,电路也检测了,对比度也调了,但就是不显示。

楼主:
这个lcd1602能在另外一块板显示,程序下到另外一块板能显示。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在吗?可不可以该我的评论多3个黑币有急用谢谢你了

网友B(2019-05-08):
哥哥  请问一下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  因为我现在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C:
可能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