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怎么用单片机测量转速呀

楼主(2018-01-06):
想问一下大家怎么用单片机测量转速呀

网友A(2018-05-16):
多看看书  查查资料

网友B:
编码器可以

网友C:
最简单到是:定时器里数脉冲。

网友D:
STM32的话定时器有个编码器模式,配合编码器可以测速

网友E:
看你要多高精度,高精度的话可以用编码器。低精度,可以在旋转机构上加一个光电或者磁感应之类的开关,然后定时数数

网友F:
1000转以下分辨率 0.1转,采用脉冲间隔时间来计算速度;

1000转以上,分辨率1转;采用固定时间间隔来统计脉冲数量 计算速度!

网友F:
1000转以下 分辨率0.1转,采用2次脉冲间的时间间隔来计算速度;
1000转以上,分辨率1转,采用固定时间间隔内 统计脉冲个数来计算速度。

网友G:
用红外对管检测脉冲接受各个进行计算,或者编码器

网友G:
用红外对管计算脉冲密度,或者编码器

网友H:
用光电传感器可以实现

网友I:
有的电机自带一个端口,转一圈输出特定个数脉冲,那么对1秒内脉冲的个数进行统计就能得出转速。

网友J:
000转以下 分辨率0.1转,采用2次脉冲间的时间间隔来计算速度;
1000转以上,分辨率1转,采用固定时间间隔内 统计脉冲个数来计算速度。
这个回答靠谱

网友K:
用定时器或计数器来计数以及定时,反过来求解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