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2864问题 单片机程序功能增加,程序变长。图片显示编程乱码了

楼主(2018-01-06):
我在编程时,同一个程序,当程序比较短时显示图片正常,随着,程序功能增加,程序变长。图片显示编程乱码了,儿文字显示正确,为什么啊?

网友A:
就是因为代码变长
来不及显示
所以就乱码了

网友B:
可以稍微说的具体一些吗?比如在这里的图片是指数组的代码吗?

网友C:
是否有中断程序?
显示图片的用时较长,如果被中断打断,又不能很好的处理堆栈(c语言不需要人为的干涉,但也有可能出错),或内存使用窘迫也容易出错。
这类的问题如果是汇编的话,可以方便得找出原因。

楼主:
没有中断,实在第二行和第三行显示一个图片大数字,显示时间,

楼主:
我的程序就是读取DS1302时间并在LCD12864上显示,中间两行,第二行和第三行一起来用大数字取模显示时钟,当程序比较短时候,显示大数字没有乱点,当功能增加时,程序变成。显示大数字中就出现乱点了

楼主:
就是因为代码变长
来不及显示
所以就乱码了??那应该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