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单片机学习板BA5104(风扇六键)红外格式解码

楼主(2018-01-06):
        BA5104的编码格式:每一帧遥控码的长度为12位,高位在前,包括3位起始码位(110)、2位用户码位、7位指令码位。每一帧遥控码的时间间隔为4T(6.7516ms),其中T=1.6879ms为每一位遥控码的周期。遥控码“0”用1/4T的高电平(0.395ms)、3/4T(1.284ms)的低电平表示,遥控码“1”用3/4T的高电平、1/4T的低电平表示。
        用51hei学习板,设置成红外接收解码实验,写入附件“BA5104风扇六键红外格式解码(51hei学习板).hex”,单片机用AT89s51系列,晶振11.0592M,可靠解码。学习板前两位是十六进制起始码0x06(110),接着两位是十六进制用户码,最后两位是十六进制指令码(键值)。

hex文件(无代码): BA5104风扇六键红外格式解码(51hei学习板).rar (863 Bytes, 下载次数: 82)

网友A(2018-02-08):
仅仅是HEX文件 ,你传上来干嘛

网友B(2021-05-19):
能分享一下源代码吗?

网友C(2021-06-21):
hex文件有什么用?

网友D(2021-12-26):
很想做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有代码学习一下就好

网友D:
很想做一个,没代码

网友E(2022-10-19):
有无源代码?

网友F(2023-03-14):
连数码管接线定义都不知道,哈哈

楼主(2023-10-13):
源程序补上

BA5104格式红外解码(风扇6键).rar

楼主:
/************************************************
hex文件刷到51hei学习板就可以做解码实验
BA5104的编码格式:
每一帧遥控码的长度为12位,高位在前,包括3位起始码位(110)、2位用户码位、7位指令码位。
每一帧遥控码的时间间隔为4T(6.7516ms),其中T=1.6879ms为每一位遥控码的周期。
遥控码“0”用1/4T的高电平(0.395ms)、3/4T(1.284ms)的低电平表示,遥控码“1”用3/4T的高电平、1/4T的低电平表示。
    关-0x01  摇头-0x10  定时-0x08  风类-0x04  开/风速-0x02  彩灯-0x43
    110 11 1000011=0x0dc3=67 彩灯
晶振:11.0592M
Time: 2018.1.6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isplay();
void delay(uchar i);
void zir();
uint tes,ird0,ird1;
uchar num,kx,irok;
uchar ircode[8];
sbit ir=P3^3; //HS0038接收头OUT端直接连P3.2(INT0)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kx)
    {
        tes=TH0*256+TL0;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ET0=0;
        TR0=1;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es>7600)&&(tes<8200))         //4T+3/4T=8.017ms  //8246.52777777778微秒-8897.56944444445微秒  8.2465ms-8.8975ms          7.173ms-8.017ms           8.56ms        7000-8200        7.6ms-8.89ms
        {
            kx=1;
        }
    }
    if(!irok&&kx)
    {
        TH0=0xfc;
        TL0=0xf1;
        TR0=1;
        ET0=1;
    }
}
void t0()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
{
    TR0=0;
    ird0=(ird0<<1)|!ir;
    num++;
    if(num>11)
    {
        irok=1;
        zir();
    }//kx=0;num=0;zir();}
}
void zir()
{
//uchar k;
    if(ird0<<4==ird1<<4)
    {
//for(k=0;k<8;k++){ircode[k]=ird0>>(7+4-k)&0x01;}//ird0>>(7-k)&0x01;} //二进制显示12-5位
//for(k=0;k<8;k++){ircode[k]=ird0>>(7-k)&0x01;}//ird0>>(7-k)&0x01;}  //二进制显示低8位
        ircode[0]=(ird0>>9&0x07)>>4;
        ircode[1]=(ird0>>9&0x07)&0x0f;
        ircode[2]=(ird0>>7&0x03)>>4;
        ircode[3]=(ird0>>7&0x03)&0x0f;
        ircode[6]=(ird0&0x7f)>>4;
        ircode[7]=(ird0&0x7f)&0x0f;
    }
    else
    {
        ird1=ird0;
    }
    num=kx=irok=0;
    TR0=0;
    ET0=0;
}
void main()
{
    EA=1;
    IT1=1;
    EX1=1;
    TMOD=0x11;
    TH0=0x00;
    TL0=0x00;
    TR0=0;
    ET0=0;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 j>0; j--)
        for(k=125; k>0; k--)
        {
            ;
        }
}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aba=P2^2;
void display()
{
    uchar a;
    uchar dis[8];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for(a=0; a<8; a++)
    {
        dis[a]=ircode[a];
    }
    for(a=0; a<8; a++)
    {
        dula=0;
        P0=table[dis[a]]; //送出要点亮的段
        dula=1;
        dula=0;
        wela=0;
        P0=~(0x01<<a); //依次点亮八个位
        wela=1;
        wela=0;
        delay(5);
    }
}

网友G(2024-03-22):
占用了两个定时器和一个INT,有点多了,参考了你利用间隔时间的方法,写了个不用INT,可用任意I/O作为接收,只用一个定时器完成的BA5104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