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程序时钟 供电后,程序似乎卡住,求解

楼主:
P1口段选,P2口位选,P3.0-3.3调秒分时。供电后,程序似乎卡住,求解
ORG         00H                    JMP MAIN
                   ORG  0BH
                JMP TIM0
MAIN:
       MOV IE,#82H                ;使能定时器中断
           MOV TMOD,#01H           ;设置计数初始值,设置为4ms中断一次
           MOV TH0,#0F0H
           MOV TL0,#60H
           MOV R0,#00H                   ;1秒钟计数器,250次后为1s
           MOV 30H,#00H                   ;秒分时初始值00
           MOV 31H,#00H
           MOV 32H,#00H
           MOV R1,#00H                   ;位选累计器
           SETB TR0
LOOP:                                           ;按键设置时分秒,循环扫描按键,否则执行中断程序
           JB P3.0,NOPRESS2
           CALL FILTER
           MOV A,30H
           ADD A,#01H
           DA A
           MOV 30H,A
           CJNE A,#60H,NOPRESS1;等于60则清零
           MOV 30H,#00H
NOPRESS1:
           JNB P3.0,$
           CALL FILTER
NOPRESS2:
           JB P3.1,NOPRESS4
           CALL FILTER
           MOV A,31H
           ADD A,#01H
           DA A
           MOV 31H,A
           CJNE A,#60H,NOPRESS3;等于60则清零
           MOV 31H,#00H
NOPRESS3:
           JNB P3.1,$
           CALL FILTER
NOPRESS4:
           JB P3.2,LOOP
           CALL        FILTER
           MOV A,32H
           ADD A,#01H
           DA A
           MOV 32H,A
           CJNE A,#24H,NOPRESS5;等于24则清零
           MOV 32H,#00H
NOPRESS5:
           JNB P3.2,$
           CALL FILTER
           JMP LOOP
TIM0:
           PUSH ACC
           CJNE R0,#250,SCAN   ;等于250时说明到1秒,未满则继续扫描显示
           MOV A,#30H
           ADD A,#01H
           DA A
           MOV 30H,A
           CJNE A,#60H,INCSEC ;等于60时说明到一分
           MOV A,31H
           ADD A,#01H
           DA A
           MOV 31H,A
           CJNE A,#60H,INCMIN ;等于60时说明到一小时
           MOV A,32H
           ADD A,#01H
           DA A
           MOV 32H,A
           CJNE A,#24H,INCHR ;等于24说明到一天,清零时分秒寄存器
           MOV 30H,#00H
           MOV 31H,#00H
           MOV 32H,#00H
INCSEC:
           JMP INCTIM
INCMIN:
           MOV 30H,#00H        ;满60秒,清零秒存储器
           JMP INCTIM
INCHR:
           MOV 30H,#00H ;满60分,清零分寄存器,秒存储器
           MOV 31H,#00H
INCTIM:
           MOV R0,#00H  ;秒存储器清零
SCAN:
           CJNE R1,#6,DISPLAY ;6位数码管扫描值为6,则完成一次扫描
           MOV R1,#00H                  ;清零扫描计数器,继续扫描
           JMP SCAN
DISPLAY:
           CJNE R1,#0,CHK1          ;秒低位显示
           MOV A,30H
           ANL A,#0FH
           MOV P2,#0DFH
           JMP RELOAD
CHK1:
           CJNE R1,#1,CHK2          ;秒高位显示
           MOV A,30H
           SWAP A
           ANL A,#0FH
           MOV P2,#0EFH
           JMP RELOAD
CHK2:
          CJNE R1,#2,CHK3    ;分低位显示
           MOV A,31H
           ANL A,#0FH
           MOV P2,#0F7H
           JMP RELOAD
CHK3:
           CJNE R1,#3,CHK4          ;分高位显示
           MOV A,31H
           SWAP A
           ANL A,#0FH
           MOV P2,#0FBH
           JMP RELOAD
CHK4:
           CJNE R1,#4,CHK5           ;时低位显示
           MOV A,32H
           ANL A,#0FH
           MOV P2,#0FDH
           JMP RELOAD
CHK5:
           CJNE R1,#5,RELOAD ;时高位显示
           MOV A,32H
           SWAP A
           ANL A,#0FH
           MOV P2,#0FEH
RELOAD:
           MOV P1,A                         ;扫描显示
           INC R0
           INC R1
           MOV TH0,#0F0H
           MOV TL0,#60H
           POP ACC
           RETI
FILTER:
       MOV R6,#60H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END

秒分时。供电后,程序似乎卡住,求解

网友A(2018-01-06):
1、R0何时+1?
2、如果T0中断发生在:
NOPRESS4:
           JB P3.2,LOOP
           CALL        FILTER
           MOV A,32H
           ADD A,#01H...........发生在这里

中断返回后:
           DA A
           MOV 32H,A

这时的 DA A之后能保证正确码?

3、当秒会不会=60H、61H、62H呢?

网友A:
写程序,先画个框图,框图走通了再写程序。
这么点逻辑关系都搞不定,复杂一些怎么办?学会画框图很重要!.

网友A:
以分为例:
何时清0?何时+1?

网友B: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R0何时+1?
2、如果T0中断发生在:
NOPRESS4:

1,R0是每4毫秒加1,也就是每中断1次就加一,
2,执行中断时,我将累加器的值压入了堆栈,中断结束POP ACC,弹栈
3,秒不会等于大于60H,CJNE A,60H,INC MIN此时MOV 30H,00对秒请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程序,先画个框图,框图走通了再写程序。
这么点逻辑关系都搞不定,复杂一些怎么办?学会画框图很重要!. ...

老师,我是初学,受教了

网友A:
看来你还不糊糊。
把你回答的,补写到中断服务程序中去。
另外DA A是依据PSW中的半进和进位标记进行调整的,你没有保护PSW!!!
我回你的三点在中断务程序中没有看到。

这与你是不是初学无关,能理解、逻辑清楚就好。初学不可以作借口,态度要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不糊糊。
把你回答的,补写到中断服务程序中去。
另外DA A是依据PSW中的半进和进位标记进行调整 ...

保护程序标志位?什么意思啊,我回答的都是中断程序中有的啊,搞不清楚了。。。。无知确实不是借口,但我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