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字符型液晶显示姓名与学号实验

楼主(2018-01-06):
应用keil和PROTEUS软件仿真字符型液晶模块的控制方法,能够显示相应的字符;
并利用硬件电路完成上述功能。

里面有C程序

网友A:
字符型液晶显示实验
  • 实验内容
应用keil和PROTEUS软件仿真字符型液晶模块的控制方法,能够显示相应的字符;利用硬件电路完成上述功能。
  • 软件设计
源程序清单:
  1. #include<reg51.h>

  2. #include<intrins.h>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5. sbit rs=P2^7;

  6. sbit rw=P2^6;

  7. sbit  e=P2^5;

  8. uchar table1[]={"姓名:黄子晗"};

  9. uchar table2[]={"学号:2154126"};

  10.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11.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12. void initinal(void);

  13. void display (void);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main(void)

{   initinal();

    while(1)

              {   display();

                  while(1);

              }

}

void initinal(void)

{   delay_50ms(2);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30);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f);

              delay_50us(4);

    write_12864com(0x01);

              delay_50us(240);

    write_12864com(0x06);

              delay_50us(10);

}

void write_12864com(uchar com)

{   rw=0;

    rs=0;

              delay_50us(1);

              P0=com;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void write_12864dat(uchar dat)

{   rw=0;

    rs=1;

              delay_50us(1);

              P0=dat;

              e=1;

              delay_50us(10);

              e=0;

              delay_50us(2);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j;

    write_12864com(0x90);

    for(i+0;i<12;i++)

              {   write_12864dat(table1[i]);

                  delay_50us(1);

              }

    write_12864com(0x98);

              for(j<0;j<14;j++)

              {   write_12864dat(table2[j]);

                  delay_50us(1);

              }

}

三、联合调试与运行
如图,在烧录程序成功后,12864上出现了相应的姓名与学号。

网友B(2020-02-25):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