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STM32和51哪个更适合入门呀?

楼主(2018-01-06):
STM32和51单片机哪个更适合入门呀?

网友A:
51是八位的。stm32是32位的。51入门简单些。学好51很容易想stm32过渡。想简单些就学51.

网友B:
51更容易,网上资料也多

网友C:
看你自己学习状态,  就好比开车 你会开10万的车 一定会开50万的车 32其实不是多难 但是51学起来更容易上车 价格上32明显要贵

网友D:
当然是51啦。51单片机更适合新手,性能虽弱但对新手来说够了

网友E:
51单片机,学好了在学STM32

网友E:
学好51很容易想stm32过渡。想简单些就学51.

网友F:
51单片机,51单片机总共就几个寄存器,定时器。STM32的就多了,有成百上千个。建议你先学51单片机再去学STM32。当然了直接跳过51单片机去学STM32也是可以的,但是理解起来没那么容易

网友G:
51单片机

网友G:
51单片机,比较简单

网友H:
为什么是直接学STM32好

  1)在硬件接口这个环节上都一样:学51单片机和学STM32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其市场上的资料是不是足够充分,都是调用硬件的接口,控制I/O,完成相应的功能

  2)在软件这个环节上,STM32要强过51单片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学STM32它自带一个官方的库,而这个库的源代码是开放的;而51单片机却没有,也就说,当你做一个具体项目的时候,用STM32开发项目速度会比用51单片机要轻松快捷,方便,并且BUG也少。

  3)ST的这个库专门是由ST官方团队打造的,是经过详细认真测试过的,例如:你要做处理器支持USB的U盘功能,对51来说,你可能需要在网上去找这样一个驱动,然后移植到51单片机上,这样的缺点是:移植本身就比较累,比较麻烦,并可能有些代码不一定经过验证了的,很难保证没有BUG;而STM32是官方推荐的库源代码,这些功能早就有了,所以用STM32开发项目做起来非常的轻松,愉快,放心,BUG也少。

学好STM32最关键的两个点:硬件基础和C语言,只要你模拟和数字电路基础扎实,看原理图没有问题,还要就是得你的C语言基础很好。

网友I:
学起来是一样一样的,不过c51更基础。

网友I:
学习单片机,从控制一个端口,计算一个逻辑 开始!

网友J:
先学51吧 学会51  stm32好上手了

网友K:
学习单片机,从控制一个端口,计算一个逻辑 开始!
先学51吧 学会51  stm32好上手了

网友L:
STM32是32位的单片机,而51是八位单片机,功能更简单,更容易上手,如果你是新手我建议你先学51单片机,然后再学PIC单片机,最后在学STM32

网友M:
我看还是从51开始,相信大流

网友N:
必须是51适合入门啊,不知道你得C基础怎么样。学习的话,重点其实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建议先从51单片机做起,了解GPIO、定时器啥的,理解怎么用C语言操作硬件。建议去华清星创客学习superedu.com.cn,然后再去学Linux操作系统,shell语法等,然后再买一个ARM开发板(初期买2410足够),学驱动开发啥的。

网友O:
初学用arduino先试试,最简单了

网友P:
建议先看看51,了解一下单片机是什么,还有一些外设,时钟系统等等,再学32,主要就是不要拖延,给自己一个半月学32就一定要学完,多敲代码多做项目。

网友Q:
51单片机好入手吧

网友R:
51比较适合入门,其实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S:
还是 先看看寄存器少的,单片机。建议先51单片机

网友T:
51比较适合入门,其实两者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U:
51单片机是最基础的,是STM32的一个系列,推荐51单片机最小系统学起

网友V:
51开始比较简单,之后可以过渡到stm32

网友W:
51=汽车,32=飞机,
学汽车后,开飞机试试

网友X:
个人感觉51更容易上手

网友Y:
没学51直接学STM,有一点难受

网友Z:
51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AA:
51系列的入门要更容易

网友AB:
51更适合,学会了51,32也不远了

网友AC:
c51最合适,入门学习

网友AD:
51简单易上手,不过目前市场空间还是STM32更大,51可以简单了解之后主要学习STM32更容易理解,STM32的资料现在也挺多的,,我目前就正在学习

网友AE:
自学都是用51

网友AF:
先学51打一个基础,在学STM32

网友AG:
51适合入门,stm32适合开发

网友AH:
stm32更合适, 51早就淘汰了

网友AI:
我是硬件零基础,从零直接 st32

网友AJ:
肯定51,至少先打好基础,毕竟想要学跑步,那得先学走路先吧

网友AK:
时间充足的话   还是学一下51好一点

网友AL:
个人觉得是51容易些

网友AL:
个人觉得是51

网友AM:
STC89C51

网友AN:
51适合初学者,资料较多,功能相对简单容易理解

网友AO:
51更适合入门

网友AP:
如果身边有比较便利的学习单片机的条件,有什么条件就学习什么型号。比如,你所在的公司刚好用到某个型号单片机,那么就方便多了。开发板不用购买,直接用公司现成的板子,指导老师到处是,公司的工程师,只要你耐心虚心的不耻上问,相信他们都会帮你解答问题。如果你跟着学习的导师,正在使用某个型号开发产品,那么同样的道理,你也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直接跟着学就行了。其实单片机型号虽然多,但是用法大同小异,学会一种,再上手其他的就很快了

网友AQ:
51是八位的。stm32是32位的。51入门简单些

网友AR:
51比32简单 32主要是库函数开发 一些寄存器根本看不懂

网友AS:
51单片机要相对简单些,可以帮助你理解单片机的硬件以及各个功能的原理

网友AT:
51是最经典的  单片机  ,学这个 肯定是有用的 。stm32  是工作中用的 单片机,偏向低端 , 高端的 一般用其他芯片

网友AU:
你好,我现在正在学习51单片机,我觉得先把51学好是基础,然后再学习stm会比较好一点,这样更容易理解,因为51是最简单的单片机,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单片机内部结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V:
51简单些

网友AW:
我觉得可以跳过51 直接从stm32开始

网友AX:
51是基础吧 学好51 其他单片机都是属于拓展

网友AX:
51算是基础吧 学好51 其他单片机就快了

网友AY:
51啊   基础

网友AZ:
学吧51单片机    我是从51开始的

网友BA:
51是8位的,STM32是32位的,51简单太多

网友BB:
51容易入门!

网友BC:
直接学stm32配置都是有库函数的

网友BD:
51单片机结构和功能较简单,容易上手,适合新手学习,学完51后再学其他的容易接受,51是基础,得把基础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