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配置方法

楼主(2018-01-07):
今天调串口通信用了HC-05蓝牙模块,淘宝店给的资料并没有详细给出配置方法,一大堆AT指令看了也没什么用。后来又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资料,终于配置好了并可以进行通信。下面就将配置方法列下,也就是几个指令。。

无线串口通信肯定需要两个蓝牙模块,单片机发送数据给电脑,连电脑的就需要 USB-TTL 模块,蓝牙模块与 USB-TTL 连接就是 5V 连 5V,GND 接 GND ,RXD 接 TXD,TXD 接 RXD。配置蓝牙模块时需要进入它的 AT 模式,就是配置模式。
进入AT模式的方法:按住蓝牙模块上的按键再给它上电即可,这时蓝牙模块上的灯以低频率闪烁

进入配置模式后,随意打开一个串口调试助手,我使用的是淘宝卖家提供的蓝牙测试软件。设置波特率 38400, 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校验位。下面就是通过串口助手发送指令来配置蓝牙模块了。
配置指令

1、测试通信
指令:AT(换行)
返回:OK
串口发送 AT,返回 OK 表示可以进行正常配置。

2、设置波特率
指令:AT+UART=参数1,参数2,参数3
返回:OK

参数 1:波特率
参数 2:停止位,0 表示 1 位,1 表示 2 位
参数 3:校验位,0 表示没有校验位,1 表示奇校验,2 表示偶校验

例:AT+UART=19200,0,0
表示配置蓝牙串口波特率为19200,1 位停止位,没有校验位

两个蓝牙模块的波特率及格式要设置成相同的

3、修改密码
指令:AT+PSWD=你的密码
返回:OK

两个蓝牙模块的密码要设置成相同的

4、设置主从模式
指令:AT+ROLE=0 或 1,1 表示主机,0 表示从机
返回:OK

两个蓝牙模块一个配置成主机模式,一个配置成从机模式

5、设置蓝牙连接模式

指令:AT+CMODE=0
返回:OK

两个蓝牙模块都用这句指令,设置为通过地址连接

6、查询自身地址
指令:AT+ADDR?
返回:+ADDR:你的蓝牙模块地址
我的两个蓝牙模块地址为 98d3:32:708985,98d3:33:809168

两个蓝牙模块分别查询

7、绑定对方地址
指令:AT+BIND=对方地址
返回:OK

注意,这里的地址中间要以英文下的逗号分隔,例:AT+BIND=98d3,32,708985

总结:两个模块要能通信,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1、两个模块波特率及格式相同
2、密码相同
3、一个为主机模式,一个为从机模式
4、连接方式都设置为地址连接
5、绑定对方地址

这样配置好后两个模块就可以实现无线串口通信了。

网友A(2018-05-22):
如果没有USB-ttl  通过单片机开发板于蓝牙模块连接再和电脑通讯 怎么进入AT模式

网友B(2018-06-26):
发送AT没有回复怎么办啊

网友C:
谢谢分享,但我要的是蓝牙模块连接手机的教程

网友D:
楼主,设置主从模式的时候是连单片机的为主还是连电脑或者手机的?
另外,进入AT模式设好了直接重新上电用就行了嘛?会自动连接吗?
还有连单片机的蓝牙是连在串口的引脚上吗?
新手求指点!

网友E(2018-10-27):
你是四个引脚的蓝牙模块还是六个引脚的,我直接用CH340G模块连接蓝牙,发送AT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