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谁知道这个stc89c52rc流水灯程序出错在哪?

楼主(2018-01-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0=P1^0;
sbit p1=P1^1;
sbit p2=P1^2;
sbit p3=P1^3;
sbit p4=P1^4;
sbit p5=P1^5;
sbit p6=P1^6;
void main(){
uint i=0;
uchar a=0;

  while(1){
  P0 = ~(0x01 << a);
  for(i=0;i<30000;i++);
  a++;
  if(a>7){
   a = 0;}
   } }

网友A:
你这个for(i=0;i<30000;i++);是用来延时的?

网友B:
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你的LED接是在P0口?否则只要改一下 P? = ~(0x01 << a); 即可。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原理图的问题
如果stc单片机接led在到gnd的话
通常是不行的 单片机没有那么高的毫安的输出
如果硬要输出的话   你就去查一下强推挽输出
看一下stc的pdf文件就知道的
还有你要设定这模式一定要用stc的头文件
否则是找不到强推挽输出的地址
会报错的

网友D:
你的P0口只连接了一个灯何来流水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