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在哪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
有人能帮忙看看吗,哪出错了?谢谢。

网友A(2018-01-07):
uchar code table[] 后面少了个;

网友B:
只截图看不出问题

网友C:
0x71,} --> 0x71}

网友D:
16和17行你尝试这样

网友D:
for(x=z;x>0;x--){for(y=120;y>0;y--)}//括号括起来

网友E:
15行少个}

网友F:
数组后面少了分号,像这种错误很多的情况,一般是第一个错误引发了后面很多错误,

网友G:
那里错了先屏避看下,编译过了再打开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