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在Proteus中能正常运行,为什么做成实物却显示都不正常

楼主(2018-01-07):
各位大神能否抽空指导下,万分感谢。硬件是以前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做的一个板子加上新买的DS1302加上去的,DS1302和晶振都换过几个了,实物显示还是无变化,就算把DS1302拆掉显示都还是一样,感觉没有读出来,显示的都是乱码;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de uchar duma[]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段控码

code uchar wema[]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位控码
//code uchar wema[] = {0x01,0x02,0x04,0x08,0xef,0xdf}; //位控码

sbit RST=P3^5;
sbit SCLK=P3^7;
sbit IO=P3^6;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EN245=P1^0;

uchar hour_h, hour_l, min_h, min_l, sec_h, sec_l;        //时间的时分秒高低位
uchar hour, min,sec,set_num = 0,set_al_num = 0,dis_num = 0,number = 0,show = 0;

/*****************************************/
/*        定时器T1初始化                */
/*****************************************/
void init_T0()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TMOD|0x01;
        TMOD = TMOD&0xfd;
        TH0  = 0xec;         //定时3ms
        TL0  = 0x78;
        EA   = 1;
        ET0  = 1;
        TR0  = 1;
}

/***************************************/
/*              时间动态扫描显示程序           */
/***************************************/
void display_time()                          //时间动态扫描显示
{
        static uchar i = 0;          //静态变量 i
        switch(i)
        {
                case 0:        P0 = 0xff; P2 = wema[i]; if((dis_num==1)&&(set_num==1))
                                                                           {
                                                                                    P0 = 0xff;
                                                                           }
                                                                                   else P0 = duma[min_l]; i++; break;
                case 1:        P0 = 0xff; P2 = wema[i]; if((dis_num==1)&&(set_num==2))
                                                                           {
                                                                                    P0 = 0xff;
                                                                           }
                                                                                   else P0 = duma[min_h]; i++; break;
                case 2:        P0 = 0xff; P2 = wema[i]; if((dis_num==1)&&(set_num==3))
                                                                           {
                                                                                    P0 = 0xff;
                                                                           }
                                                                                   else P0 = duma[hour_l]&0x7f; i++; break;
                case 3:        P0 = 0xff; P2 = wema[i]; if((hour_h == 0)&&(set_num != 4))        //小时高位为0时不显示
                                                                          {
                                                                                           P0= 0xff;
                                                                          }
                                                                          else if((dis_num==1)&&(set_num==4))
                                                                          {
                                                                                    P0 = 0xff;
                                                                          }
                                                                                   else P0 = duma[hour_h]; i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DS1302写一个字节               */
/*****************************************/
void DS1302_BYTE_WRITE(uchar adr)
{
        uchar i;
        ACC=adr;
        for(i=8;i>0;i--)
        {
                IO=ACC0;
                SCLK=1;
                SCLK=0;
                ACC=ACC>>1;
        }
}

/*****************************************/
/*        DS1302读一个字节               */
/*****************************************/
uchar DS1302_BYTE_READ(void)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7=IO;
                SCLK=1;
                SCLK=0;
        }
        return(ACC);                                              //return the value
}

/***************************************/
/*        DS1302读数据                 */
/***************************************/
uchar DS1302_READ(uchar adre)
{
        uchar ucda=0;
        RST=0;
        SCLK=0;
        RST=1;
        DS1302_BYTE_WRITE(adre);
        ucda=DS1302_BYTE_READ();
        RST=1;
        SCLK=0;
        return(ucda);

}

/*****************************************/
/*        DS1302写数据                  */
/*****************************************/
void DS1302_WRITE(uchar adress,uchar dat)
{
        RST=0;
        SCLK=0;
        _nop_();_nop_();_nop_();
        RST=1;
        _nop_();_nop_();_nop_();
        DS1302_BYTE_WRITE(adress);
        DS1302_BYTE_WRITE(dat);
        SCLK=1;
        RST=0;
}

/*****************************************/
/*        DS1302初始化                  */
/*****************************************/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0;
    SCLK=0;
}

/*****************************************/
/*        读取DS1302的时间               */
/*****************************************/
void get_time()
{
        sec   = DS1302_READ(0x81);
        sec_l = sec&0x0f;                         //秒低四位(秒个位)赋值给sec_l
        sec_h = (sec>>4)&0x07;                 //秒高四位(秒十位)赋值给sec_h
          min   = DS1302_READ(0x83);
        min_l = min/0x0f;
        min_h = (min>>4)%0x07;
        hour  = DS1302_READ(0x85);
        hour_l= hour&0x0f;
        hour_h= (hour>>4)&0x03;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init_T0();
        DS1302_INIT();
        P2 = 0xff;
        P0 = 0x00;
        EN245 = 0;
        while(1)
        {
                get_time();
        }
}

/*****************************************/
/*        定时器T1中断函数              */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中断
{
        TH0  = 0xec;
        TL0  = 0x78;
        number++;
        if(number == 40)                                   //设置时间时的闪烁时间
                dis_num = 1;
        else if(number == 80)
        {
                dis_num =0;
                number = 0;
        }
        display_time();
}

楼主:
读取时间——分钟那里打错了:min_l = min&0x0f;         min_h = (min>>4)&0x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