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规则设置(对某一个元件单独设计规则)

楼主(2018-01-07):
对某一个元件单独设计规则
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layout下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对某一个元件单独设计规则(安全间隔的规则),设置之后再检查还是会出现错误,后来摸索和很 久终于找到了一个问题------要设置的安全间隔小于了默认规则的安全间距,这样的设计pads是不赞同的,但是也不会提示的,所以十分的恼火!,打开 设置默认规则的方法如下:

设计不成功的情况如下(左图为默认,右图为某个元件的):
只要把默认规则改成0.15,这时候再改要设置的某个元件的间隔也是0.15即可,下面就是不修改默认的间距和修改后的检查结果(左图为修改默认间距前,右图为修改后):
可以看到确实起了作用,但是这里也要考虑到一点,这样的情况下默认的规则就是0.15了,这也就造成了其他的所有元件的安全间距就从0.1542减到了0.15,这样就很有可能造成了其他元器件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时候要把其他元器件的安全间距调到0.15,如下:
当然我们这样把本来的默认的0.1524调到了0.15,这时候所有的元件的间距依旧谁0.1542,所以这里不需要修改除了这个元件之外的间距 了,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如果再有新的元件从logic生成过来,他的间距就应该是默认的间距,这时候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错误,所有后来加的元件的间距都变小 了,所以上面这招对于把某个元件的间距改下是有副作用的。
针对于这个副作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元件的焊盘弄小那么一点,那么所有的元件的间距规则都不用动了,当然这就改变了PCB封装了.方法如下:

设置如下(左图是垂直方向,右图是水平方向):
最后得到的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