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延迟函数时nop()函数与delay()函数哪个更准确?

楼主(2018-01-07):
正方观点 (3)

nop();1us,应该比较准吧

反方观点 (8)

delay()较准吧估计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楼主:
      51中机器周期挺准确的

网友A:
      要精准都能做到精准,只是不同情况下各有优势,如果只是几us

网友A:
      1us更精准吧

网友B:
      分辨率不同而矣,精度一样,取决于晶振及CPU的结构。

网友C:
      先不论准确不准确,几个US你可以用几个NOP(),如果是几个几十个MS,难道你要写几千个几万个Nop()不成?即便你有耐心去复制,单片机的存储器也要有这么多才行啊!

网友D:
      delay最终的实现的原理和nop一样的e

网友E:
      先说说要用在什么地方,不然这种问题有点笼统。

      有时精确未必有多重要,看具体要求吧

网友F:
      NOP更准确, 刚好是一个机器周期,
      delay要看你是怎么实现的 一般是while或者 for循环, 循环体也可以加NOP。
      另外一种用systick,或者tim的向下计数。这种方法相对也比较准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delay最终的实现的原理和nop一样的e

      这个看要你是如何使用

网友H:
      nop()执行时间与单片机型号和时钟频率相关,无Cache执行时间是固定的,但有Cache执行时间就不固定了
      delay()要看具体实现,如果是用定时器实现会很准

网友I:
      提问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