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时序图中8个40KHZ的脉冲如何处理?

楼主(2018-01-07):
超声波模块时序图中8个40KHZ的脉冲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有外震荡器产生,也可由单片机内软件编程产生。

网友B:
你的问题有些不清楚?!
第一:如果是问“自己想做一个超声波模块,怎样产生8个40KHz的脉冲”,那么,就要找相关的电路资料,或者请教其他高手了,我无法回答你。
第二:如果是问“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超声波模块,时序图中的8个40KHz脉冲怎么用、怎么控制......等等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模块手册上是这样说的,如图:

按照手册所说,那8个40KHz的脉冲, 是模块自己产生的,只要你提供了10us的高电平,模块就会自动产生这8个40KHz的脉冲,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
你要做的,就是等待回响信号,只要一有回响信号,就开始计时,这个时间,就是刚才模块自动发出超声波到接收超声波的时间,即超声波来回的时间,它的一半,就是去的时间,乘以声音速度,就是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