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CH340G芯片焊了个板,COM口不出现

楼主(2018-01-07):
自己焊了个板子,用的CH340G芯片,线路都接好了,用USB线连上电脑,右下角显示什么找不到设备,然后就没反应了,但我连接开发板没问题,正常烧录,说明不是USB线和COM口的问题,线路也没问题,现在连电源灯都不亮了,灯泡没有接反,求大神指导,为啥。。。。。。。。。

网友A:
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供电电压有没有问题,晶振的匹配电容是不是对的。一般就这几个地方,实在还是不行就换个340的芯片看看。

网友B:
看下电脑的COM口有被占用没有。

网友C:
找不到设备,是不是过一会又找到了呢?如果是真的找不到,是不可能正常烧录的。

右键“我的电脑”点击“管理”-“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CH340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