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路超声波测距,使用有字库屏幕,还可以加很多路

楼主:
本来不想自己弄了,想着用几十块钱解决的事情为什么在浪费时间敲代码呢,后来一去淘宝一看,不看不要紧,一问mmp光个资料就要200块钱,这不喝血吗坑我们这些学生们吗,唉,叹口老气自己来搬代码了,被坑的同学也有很多。以后也会把最近的和以前做的东西的资料都散播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有不会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忙于考研复习可能不能及时看到,或者需要什么资料也在下面留下言,我以前可能有做过的现成的。下面截图只是一部分,另外做过省级国家级很多比赛,证书也算有一堆吧,比赛方面也可以留言。

网友A(2018-01-07):
。。。。。。。。额 忘了添加附件了

网友A:
32的·一个图像处理的

手势识别的一个程序,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手势 (1).rar

网友A:
基本都有仿真文件 电路对应就好,但是还是希望多看看代码学习学习,没有仿真的看下代码就知道端口了

AT89C51实现的强大交通灯控制(汇编).rar

电子琴LCD1602版【程序 仿真】.rar

利用单片机实现的篮球计时计分系统毕业设计(完整版).rar

数字电容表protues仿真 基于51单片机电容表设计仿真源程序电容表.zip

数字频率计 success 18.18.rar

万年历protues仿真 实时时钟仿真 12864万年历仿真 51万年历设计.zip

网友B:
老哥   这个超声波测距的和颜色识别的程序有没有   我需要把这俩组合成一个新的项目,我平时不太上,黑币不够,能不能发我邮箱里675340568@qq.com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   这个超声波测距的和颜色识别的程序有没有   我需要把这俩组合成一个新的项目,我平时不太上,黑币不 ...

嗯 行这就压缩下发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   这个超声波测距的和颜色识别的程序有没有   我需要把这俩组合成一个新的项目,我平时不太上,黑币不 ...

颜色识别 参考正点原子的stm32f103zgt6开发板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   这个超声波测距的和颜色识别的程序有没有   我需要把这俩组合成一个新的项目,我平时不太上,黑币不 ...

收到回复下

网友C:
曾经做过倒车测距雷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曾经做过倒车测距雷达

哈哈 一个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曾经做过倒车测距雷达

等考完研 一定和大佬交流交流

网友A:
看信号与系统看烦了来论坛看下,顶一顶

网友D(2018-02-13):
太好了 正准备看看这方面资料 感谢分享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老哥,能发下多路超声波测距程序吗,我在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如果有有关车位显示系统的资料就更好了,我是第一次使用51hei,所以囊中羞涩,没有黑币,请老哥帮帮忙,谢谢,老哥愿意的话加下我QQ:874590803。拜托了!

网友E:
老哥,能发下多路超声波测距程序吗,我第一次注册,没有黑币,可以的话请发送到87490803@qq.com顺便问一下有车位检测的资料吗。拜托了!

网友F(2018-04-30):
老哥,我也看到淘宝上的黑心商家了

网友G(2018-07-26):
楼主,有没有多路显示测试电压之类的参考例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额 忘了添加附件了

老哥,有没有cps定位和语音提醒的,有的话1757458692@qq.com谢谢

网友I:
楼主,文件里面的工程是用什么软件写的,是不是keil

网友J:
我是个小白,刚接触51单片机不久,请问一下,能教我怎么编写一个超声波跟随小车的程序吗,还有就是怎么把俩项功能放一个程序里面去。

网友K(2018-10-23):
有没有超声波的电路图

网友L(2018-11-28):
有32的吗

网友A(2019-02-08):
稳定的,帮别人做的毕业设计,但是你得保证所有端口接触良好,要不然其中一个超声波接触不良,就会导致单片机不继续运行了。

网友A:
32的应该更简单吧???中断很多可以随意用啊 屏就用12864那种0.69的屏幕

网友M:
有人下过手势识别吗。可以用吗

网友N:
老哥怎么如何使用at79c51和光敏电阻和超声波对远近灯光进行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N:
老哥怎么如何使用at79c51和光敏电阻和超声波对远近灯光进行控制

具体是什么要求呢???要是光敏电阻估计要用到ad转换,不过现在淘宝很多卖的是模块。应该就是合程序的事不是很困难

网友O:
老哥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电测距可以指导一下?
QQ1599522533

网友P(2019-03-16):
老哥 多路超声波测距的能不能发一下呢 不怎么上论坛 黑币不够用  谢谢老哥了
2226221983@qq.com

网友Q:
引用 网友E:
老哥,能发下多路超声波测距程序吗,我在做毕业设计,需要用到,如果有有关车位显示系统的资料就更好了,我 ...

我也做这个,有给你资料吗?分享一下2419023817@qq.com

网友Q:
595和154的点阵屏给发一个吧!谢谢老哥2419023817@qq.com

网友R:
引用 网友A:
。。。。。。。。额 忘了添加附件了

我的为什么显示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我的为什么显示不正确

看看你接线吧,还有端口,看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Q:
我也做这个,有给你资料吗?分享一下2419023817@qq.com

没黑币吗?

网友S:
考研咋样了,考到哪儿了

网友S:
你这个测距的程序不好用,显示器上就显示几个汉字和cm,而且你液晶屏的PSB和超声波传感器的一个引脚是一个引脚  /**************************************************************/
  //??????US10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Trig1    =  P2 ^ 1;   //
    sbit     Ecno1    =  P2 ^ 0;   //
        sbit     Trig2    =  P3 ^ 2;        //
    sbit     Ecno2    =  P3 ^ 3;        //
        sbit     Trig3    =  P1 ^ 2;   //
    sbit     Ecno3    =  P1 ^ 3;   //
        sbit     Trig4    =  P3 ^ 0;        //
    sbit     Ecno4    =  P3 ^ 1;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LCD_data  P0             //?????
sbit LCD_RS  =  P3^5;            //????????????
sbit LCD_RW  =  P3^6;            //?????/д????
sbit LCD_EN  =  P3^4;            //?????????
sbit LCD_PSB =  P3^1;            //??/?????????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网友T:
老哥牛逼,多写分享,找了好久。但是想要电路图

网友A(2019-04-21):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测距的程序不好用,显示器上就显示几个汉字和cm,而且你液晶屏的PSB和超声波传感器的一个引脚是一个 ...
不好用的话,你可以选择别的代码

网友A:
我进行了测试只有三个超声波,我屏蔽了一路。没出现楼上说的不管用的情况,然后,要用的话,需要几个超声波,就写几个但是要保证都要插好,程序才能运行。要不然一直等待了。切记

网友O:
老哥,你的多路程序可以发一下吗?邮箱是1599522533@qq.com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我进行了测试只有三个超声波,我屏蔽了一路。没出现楼上说的不管用的情况,然后,要用的话,需要几个超声波 ...

楼主,请问你的lcd是哪种类型的呢,可以发下电路图和元件清单吗
最近在做一个室内定位装置,谢谢
我的邮箱:1074359401@qq.com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我进行了测试只有三个超声波,我屏蔽了一路。没出现楼上说的不管用的情况,然后,要用的话,需要几个超声波 ...

楼主,请问程序中wela和dula是什么呀   可以发下焊接和接线的电路图吗?
我的邮箱:1074359401@qq.com
谢谢楼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U:
楼主,请问程序中wela和dula是什么呀   可以发下焊接和接线的电路图吗?
我的邮箱:
谢谢楼主了

无需接的 指示程序里用到了而已,就是把超声波和液晶接一下,超声波端口按自己需求接就可以了

网友V:
楼主  请问有DIP教程和用多路超声波控制电机的教程吗

网友W:
老铁最近还玩吗。你这都下载下来需要的币不少。能私发吗。。

网友X:
这个必须顶,谢谢楼主

网友Y:
很好的资料 谢谢

网友Z(2019-05-21):
老哥,黑币不够,想了解一下单片机的多路超声波的资料,能QQ发一下吗 谢谢   1833427985@qq.com

网友AA:
楼主有具有温湿度补偿的超声波测距系统的仿真图吗

网友AB:
请问一下超声波传感器HC-SR04和US-015程序上的区别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B:
请问一下超声波传感器HC-SR04和US-015程序上的区别大吗

应该不大的,张琪???怎么跟我以前高中哥们一个名字啊哈哈

网友AC(2019-07-18):
引用 网友A:
。。。。。。。。额 忘了添加附件了

感谢楼主分享,共师兄习

网友AD(2019-08-19):
我按照你的方式,编写了3个超声波测距的程序,为什么只有1个能够测距,其他的两个不工作呢

网友AE(2019-11-21):
老哥,刚刚上来这个论坛,没有黑币,想自己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万年历,能不能发一下压缩包,1638085220@qq.com,万谢

网友AF:
请问一下小哥哥,超声波测距的有没有,仿真图和keil程序,实在搞不懂

网友AG:
老哥,大二想学习,黑币不太够,可以发一下资料学习下嘛?1124274957@qq.com谢谢你了

网友AH:
内容丰富 打个包 一起下载

网友AI:
有用超声波传感器做的智能避障小车吗?

网友A(2020-01-21):
引用 网友AI:
有用超声波传感器做的智能避障小车吗?

太简单没意思会超声波测距 都会

网友AJ:
太强大了,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K(2020-05-09):
老哥,能发下多路超声波测距程序吗 顺便问一下有车位检测的资料吗。拜托了!

网友AL:
请问是51单片机和lcd1602a显示吗

网友AM: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AN(2021-12-23):
引用 网友A:
等考完研 一定和大佬交流交流

大佬 如何定义多路的超声波 我定义后编译没问题 但烧写后运行不了 代码在我帖子里 能帮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