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ISIS7-Professional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

楼主(2018-01-07):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
  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2):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 电路 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2)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protues常用器件2007-08-08 14:18分分立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3):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3)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主窗口菜单
  1. File (文件)
  (1) New (新建) 新建一个电路文件
  (2) Open (打开)… 打开一个已有电路文件
  (3) Save (保存) 将电路图和全部参数保存在打开的电路文件中
  (4) Save As (另存为)… 将电路图和全部参数另存在一个电路文件中
  (5) Print (打印)… 打印当前窗口显示的电路图
  (6) Page Setup (页面设置)… 设置打印页面
  (7) Exit (退出) 退出Proteus ISIS
  2. Edit (编辑)
  (1) Rotate (旋转) 旋转一个欲添加或选中的元件
  (2) Mirror (镜像) 对一个欲添加或选中的元件镜像
  (3) Cut (剪切) 将选中的元件、连线或块剪切入裁剪板
  (4) Copy (复制) 将选中的元件、连线或块复制入裁剪板
  (5) Paste (粘贴) 将裁切板中的内容粘贴到电路图中
  (6) Delete (删除) 删除元件,连线或块
  (7) Undelete (恢复) 恢复上一次删除的内容
  (8) Select All (全选) 选中电路图中全部的连线和元件
  3. View (查看)
  (1) Redraw (重画) 重画电路
  (2) Zoom In (放大) 放大电路到原来的两倍
  (3) Zoom Out (缩小) 缩小电路到原来的1/2
  (4) Full Screen (全屏) 全屏显示电路
  (5) Default View (缺省) 恢复最初状态大小的电路显示
  (6) Simulation Message (仿真信息) 显示/隐藏分析进度信息显示窗口
  (7) Common Toolbar (常用工具栏) 显示/隐藏一般操作工具条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4): (8) Operating Toolbar (操作工具栏) 显示/隐藏 电路 操作工具条 (9) Element Palette (元件栏) 显示/隐藏 电路 元件工具箱 (10) Status Bar (状态信息条) 显示/隐藏状态条 4. Place (放置) (1) Wire (连线) 添加连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4)
  (8) Operating Toolbar (操作工具栏) 显示/隐藏电路操作工具条
  (9) Element Palette (元件栏) 显示/隐藏电路元件工具箱
  (10) Status Bar (状态信息条) 显示/隐藏状态条
  4. Place (放置)
  (1) Wire (连线) 添加连线
  (2) Element (元件) ? 添加元件
  a. Lumped (集总元件) 添加各个集总参数元件
  b. Microstrip (微带元件) 添加各个微带元件
  c. S Parameter (S参数元件) 添加各个S参数元件
  d. Device (有源器件) 添加各个三极管、FET等元件
  (3) Done (结束) 结束添加连线、元件
  5. Parameters (参数)
  (1) Unit (单位) 打开单位定义窗口
  (2) Variable (变量) 打开变量定义窗口
  (3) Substrate (基片) 打开基片参数定义窗口
  (4) Frequency (频率) 打开频率分析范围定义窗口
  (5) Output (输出) 打开输出变量定义窗口
  (6) Opt/Yield Goal (优化/成品率目标) 打开优化/成品率目标定义窗口
  (7) Misc (杂项) 打开其它参数定义窗口
  6. Simulate (仿真)
  (1) Analysis (分析) 执行电路分析
  (2) Optimization (优化) 执行电路优化
  (3) Yield Analysis (成品率分析) 执行成品率分析
  (4) Yield Optimization (成品率优化) 执行成品率优化
  (5) Update Variables (更新参数) 更新优化变量值
  (6) Stop (终止仿真) 强行终止仿真
  7. Result (结果)
  (1) Table (表格) 打开一个表格输出窗口
  (2) Grid (直角坐标) 打开一个直角坐标输出窗口
  (3) Smith (圆图) 打开一个Smith圆图输出窗口
  (4) Histogram (直方图) 打开一个直方图输出窗口
  (5) Close All Charts (关闭所有结果显示) 关闭全部输出窗口
  (6) Load Result (调出已存结果) 调出并显示输出文件
  (7) Save Result (保存仿真结果) 将仿真结果保存到输出文件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5): 8. Tools (工具) (1) Input File Viewer (查看输入文件) 启动文本显示程序显示仿真输入文件 (2) Output File Viewer (查看输出文件) 启动文本显示程序显示仿真输出文件 (3) Options (选项) 更改设置 9. Help (帮助 protues元件库中英文对照表2008-01-10 13:22元件名称(5)
  8. Tools (工具)
  (1) Input File Viewer (查看输入文件) 启动文本显示程序显示仿真输入文件
  (2) Output File Viewer (查看输出文件) 启动文本显示程序显示仿真输出文件
  (3) Options (选项) 更改设置
  9. Help (帮助)
  (1) Content (内容) 查看帮助内容
  (2) Elements (元件) 查看元件帮助
  (3) About (关于) 查看软件版本信息
  表格输出窗口(Table)菜单
  1. File (文件)
  (1) Print (打印)… 打印数据表
  (2) Exit (退出) 关闭窗口
  2. Option (选项)
  (1) Variable (变量)… 选择输出变量
  方格输出窗口(Grid)菜单
  1. File (文件)
  (1) Print (打印)… 打印曲线
  (2) Page setup (页面设置)… 打印页面
  (3) Exit (退出) 关闭窗口
  2. Option (选项)
  (1) Variable (变量)… 选择输出变量
  (2) Coord (坐标)… 设置坐标
  Smith圆图输出窗口(Smith)菜单
  1. File (文件)
  (1) Print (打印)… 打印曲线
  (2) Page setup (页面设置)… 打印页面
  (3) Exit (退出) 关闭窗口
  2. Option (选项)
  (1) Variable (变量)… 选择输出变量
  直方图输出窗口(Histogram)菜单
  1. File (文件)
  (1) Print (打印)… 打印曲线
  (2) Page setup (页面设置)… 打印页面
  (3) Exit (退出) 关闭窗口
  2. Option (选项)
  (1) Variable (变量)… 选择输出变量

网友A:
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没人搭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