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的最小系统检测不到

楼主(2018-01-07):
自己焊接的最小系统为什么在烧程序的时候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在焊接和设置方面分别应怎样检测,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1.是不是用了USB转ttl烧录器
2.TXD,RXD,VCC,GND这四个脚是否连接正确并导通,单片机的TXD要对应烧录器的RXD
3.晶振和电容的参数是否正确,晶振11.05926或12M都行,电容两个都是22UF或两个都是33uf
4.设置只需改单片机型号,串口号,打开程序文件3个,其余都是默认,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0

网友B:
首先看看单片机烧录程序里面的单片机型号与你用的单片机型号是否一致,如果不是这个问题,你看一下烧录器的vcc与GND和通信口有没有链接好。

网友C:
1检查rx tx 2看看断开gnd再接上试试。。。。

网友D:
通信有没问题

网友E:
自己焊接最小系统板的话需要注意以下几项:
1.是否连接电容,晶振的选择是否正确。
2.下载线是否能用,对应的VCC,GND,TXD,RXD连接是否正确。
3.软件方面是单片机型号是否选择正确(有好多型号名称相差很小的,一定要注意)
4.串口是否能用,试着更新一下串口驱动。
5.hex文件下载方式是否有误

网友F:
看引脚的接口和各部件的连接

网友G:
看晶振两侧的对地电压如何,我的就是电容有问题,不能下载

网友H:
1.首先单片机型号有没有选对
2.看一下下载线有没有接对
3.检查一下电路焊接是否导通

网友I:
先检查下载口有没有选错,接下来检查单片机型号,如果都没有问题,尝试拔掉接GND的那根再接,如果还是不能下载,接P3.0,P3.1的两根换一下,如果不能下载就再尝试拔掉GND的那根线再接。再不行的话应该就是焊接的问题了

网友J:
电容两个都是22PF或两个都是33Pf,这个是晶振起动电容。一定要接到地。

楼主:
检查出来了,是电阻虚焊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