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仿真,高手说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07):
用PROTEUS仿真的电路是:
打开示波器,观察波形的周期,是:

我们分析程序,可以看出,高电平的时间和低电平的时间应该是相等的才对,可是,在仿真的时候,却不相等,究竟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

程序是这样的?

盼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单片机里面根本没有程序的吧!

网友B:
同问,怎么做的啊

网友C:
Proteus软件采用虚拟仿真技术,可在无单片机实际硬件的条件下,利用PC机,实现单片机软件和硬件的同步仿真。仿真结果可直接用于真实设计,极大地提高了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效率,并使学习单片机应用开发过程变得直观和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