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摄像头怎么样,会不会很紧张!

楼主(2018-01-07):
51单片机控制摄像头怎么样,会不会很紧张!

网友A:
估计够呛,控制的话是指左右控制还是图像识别存储?

网友B:
识别有无图像哈哈哈

网友C:
舵机控制yuyun云台还行,数据就不行了把ta

网友D:
可以的,但是最起码RAM要达到4K以上

网友E:
高级的是可以的,如STC15系列,基本够用。当然,8位机始终没有32位机速度快啥

网友F:
控制有无图像是可以的,有图像时会信号电平,无图像时信号电平0,1和0是很容易用单片机识别出来 的

网友G:
一般很少用51来读取摄像头数据的,速度太慢,推荐stm32系列,有专门的视频接口

网友H:
不会很紧张 放宽心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