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开机几秒风扇变慢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07):
电磁炉开机几秒后风扇变慢,但能加热,工作十多分钟后显示E6热保护,求高手指点维修经验,或联系本人电话13668523198谢谢!!!

楼主:
开机打成开面去了

网友A:
应该是热敏坏了 ,如果热敏好的话, 温度升高,风扇加速,提高散热,开机自检风扇转动, 说明风扇是好的,然后慢下来, 没有信号给风扇。

网友B:
有可能是炉面下的热敏电阻(外型像二级管),硅胶干了检测不到温度.所以热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机打成开面去了

何必那么麻烦呢,有时候让人家维修还省时省力,自个弄还需要把东西备全才能开始动手。
故障不外乎就是风扇缺油或风口有堵塞物,如是机内引起的就需拆机添油或清除堵塞物(蜘蛛网,蟑螂之类的,真恶心),合盖之前最好在线圈盘上那白白地方加点导热硅脂。
如是新手就不建议自行处理了。

网友D:
估计是风机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E:
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热敏电阻故障,二是发热盘有局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