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无线计算器设计

楼主(2018-01-07):
本设计利用红外线作为传输介质,利用红外遥控其实现数据的输入。其次用单片机处理数据,计算结果采用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可支持负数的输出。系统基本实现了计算器的加减乘除功能。

1系统方案
1.1 红外部分的论证与选择
1.2 显示部分的论证与选择
1.3 控制系统的论证与选择
2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3电路与程序设计
3.1电路的设计
3.1.1系统总体框图
3.1.2控制部分子系统框图与电路原理图
3.1.3 红外部分子系统框图与电路原理图
3.1.4 1602显示子系统框图与电路原理图
3.1.5电源
3.2程序的设计
3.2.1程序功能描述与设计思路
3.2.2程序流程图
4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4.1测试方案
4.2 测试结果及分析
附录1:源程序

基于STC89C516RD+的红外计算器
技术部
1系统方案
本系统主要由红外部分、控制系统部分、显示部分组成,电源直接使用5V直流电。下面分别论证这几个模块的选择。
1.1    红外部分的论证与选择
由于采用矩阵键盘的输入方式会浪费单片机过多的IO口,且键盘扫描函数过于冗长。所以本系统摒弃了矩阵键盘的输入,采用红外遥控输入。红外输入用红外遥控器,接收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整个红外接收只用了3个IO口,使系统的电路设计个更为简便。
1.2    显示部分的论证与选择
系统显示部分采用市场出售的基于HD44780液晶芯片的1602液晶显示器。此类显示器可显示数字和常用的字符。适合用于计算器的设计。
1.3    控制部分的论证与选择
控制部分采用单片机STC90C516RD+实现。由于该计算器程序所用的ROM和RAM较小,没有必要用增强型的1T单片机例如STC12C5A60S2。所以用普通的51单片机即可。系统采用了12M的晶振。实现了对数据的有效处理。
2系统理论分析与计算
              开启系统之后,单片机就一直检测有无红外数据的输入,若有则在单片机中实现数据的处理,后将数据传输到1602显示屏显示出来。
3电路与程序设计3.1电路的设计3.1.1系统总体框图

由于本系统在普中开发板上实现,没有另外焊接电路,故系统电路图省略。

3.1.2 控制部分子系统框图与电路原理图
1、控制部分子系统框图

图1   控制部分子系统框图
3.1.3 红外子系统框图与电路原理图
1、红外子系统框图

图3   红外子系统框图
3.1.4LCD1602显示子系统框图与电路原理图

图3   LCD1602显示子系统框图

3.1.5电源

电源直接使用(普中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直流5V供电,确保电路的正常稳定工作。这部分电路比较简单,故不作详述。

3.2程序的设计3.2.1程序功能描述与设计思路

1、程序功能描述

根据题目要求软件部分主要实现红外解码,计算函数和显示函数。

1)红外解码及将键值显示为指定字符。

2)计算器核心计算部分。

3)显示输入的算式及结果。

2、程序设计思路

3.2.2程序流程图

1、主程序流程图

4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4.1测试方案

1、硬件测试

              基于普中单片机开发测试仪测试

4.2 测试结果及分析
此设计符合原先设想,一切正常。

综上所述,本设计达到设计要求。

参考文献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 《C程序设计》

附录1:源程序

/****************************************************************************/
/*                                                                                    红外线计算器                                                                                                    */
/*功能:可实现整数的加减乘除(由红外遥控输入,1602显示)                                                                      */
/*                            可实现负数的结果输出                                                                                                    */
/*                                                                                                    */
/*作者:                                                                                                    */
/****************************************************************************/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n P0                             //宏定义数据口

/******************************位定义*****************************************/
sbit BEEP = P1^5;                         //定义蜂鸣器端口
sbit IRIN=P3^2;                                       //定义红外使用的中断
sbit lcd1602e=P2^7;                         //1602使能端
sbit lcd1602rw=P2^5;                     // 1602读写选择端
sbit lcd1602rs=P2^6;                     // 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c);            //延时函数
void writeorder(uchar order);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void initialize();                                             //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beep();                                                           //蜂鸣器发声函数
void IrInit();                                                           //红外初始化函数
void outwork(int a);                               //结果显示函数
void IRdelay(unsigned char x); //红外解码延时函数

/******************************定义全局变量或数组*****************************/
unsigned char IRCOM[6];                     //定义红外解码所用数组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char codedata[]="   welcome you ";                            //定义初始显示界面
                 uchar codedata1[]=" lin chuang wei ";

              uint flag=0,lin0,lin1,k=0;                                              //定义局部变量
              uchar flagfu,fuhao=0,beeplin=0,i,j;
              int a=0,b=0,c=0;

              initialize();                                                                                                  //1602初始化

              for(j=100;j>0;j--)
  {
                            writeorder(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显示在第一行
                            for(i=0;i<16;i++)
                            writedata(codedata1[i]);
                            writeorder(0x80+0x4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显示在第二行
                            for(i=0;i<14;i++)
                                          {
                                          writedata(codedata[i]);
                                          }
   }

              IrInit();                                                                                                    //红外初始化
              initialize();                                                                                                  //1602初始化
              writeorder(0x80);                                   //设置显示位置

while(1)
              {                                                                                                    //红外解码
                            writeorder(0x06);                                                                      //设置指针加1

                  IRCOM[5]=IRCOM[2]>>4;                                               //高位
                            IRCOM[6]=IRCOM[2]&0x0f;                                     //低位
                            if(IRCOM[5]>9)
                            {
                                          lin0=0x37+IRCOM[5];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in0=IRCOM[5]+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if(IRCOM[6]>9)
                            {
                                lin1=IRCOM[6]+0x37;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else
                            {
                                lin1=IRCOM[6]+0x30;                           //将数值转换为该显示的ASCII码
                            }
                            if((lin0==49)&&(lin1==54))writedata(flagfu='0'); //显示0
              else if((lin0==48)&&(lin1==67))writedata(flagfu='1'); //显示1
              else if((lin0==49)&&(lin1==56))writedata(flagfu='2'); //显示2
              else if((lin0==53)&&(lin1==69))writedata(flagfu='3'); //显示3
              else if((lin0==48)&&(lin1==56))writedata(flagfu='4'); //显示4
              else if((lin0==49)&&(lin1==67))writedata(flagfu='5'); //显示5
              else if((lin0==53)&&(lin1==65))writedata(flagfu='6'); //显示6
              else if((lin0==52)&&(lin1==50))writedata(flagfu='7'); //显示7
              else if((lin0==53)&&(lin1==50))writedata(flagfu='8'); //显示8
              else if((lin0==52)&&(lin1==65))writedata(flagfu='9'); //显示9
              else if((lin0==52)&&(lin1==53))                                                                                      //删除所有显示
                            {
                                          writeorder(0x01);                                                                                                    //清屏
                                          writeorder(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a=0;b=0;                                                                                                    //初始化a,b,避免计算出错
                            }
  //else if((lin0==52)&&(lin1==54))                       //剩下1个空按键
              else if((lin0==52)&&(lin1==55))beeplin=1;             // 关声音
              else if((lin0==52)&&(lin1==52))writedata(flagfu='='); //显示=
              else if((lin0==52)&&(lin1==48))writeorder(0x10);      //光标左移1位
              else if((lin0==52)&&(lin1==51))writeorder(0x14);      //光标右移1位
              else if((lin0==48)&&(lin1==55))                                                                                      //删除一位数
              {
                            writeorder(0x10);
                            writedata(' ');
                            writeorder(0x10);
              }
              else if((lin0==49)&&(lin1==53))writedata(flagfu='-');  //显示-
              else if((lin0==48)&&(lin1==57))writedata(flagfu='+');  //显示+
              else if((lin0==49)&&(lin1==57))writedata(flagfu='*');  //显示*
              else if((lin0==48)&&(lin1==68))writedata(flagfu='/');  //显示/

              if(beeplin==0)                                                                                                    //如果beeplin=0则蜂鸣器发声
                            beep();

                switch(flagfu)                                                                                                    //计算函数
                {
              case '=': switch(fuhao)
                                    {              case'+':a=b+a;outwork(a);break;
                                                                                                   case'-':a=b-a;outwork(a);break;
                                                                                                   case'*':a=a*b;outwork(a);break;
                                                                                        case'/':a=b/a;outwork(a);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case '+':fuhao='+';b=a;k=0;break;
                 case '-':fuhao='-';b=a;k=0;break;
                 case '*':fuhao='*';b=a;k=0;break;
                 case '/':fuhao='/';b=a;k=0;break;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a=(flagfu-'0')+a*k*10;k=1;;  break;                             //可实现多位数的输入

                            }

                while(IRIN);                                                                                                    //如果没有发生中断则一直停在这里,避免while(1)重复执行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c)
  { uchar a,b;
  for(a=c;a>0;a--)
    for(b=110;b>0;b--);
}

/*******************************发声函数****************************************/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20;i++)
   {
   delay(5);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红外初始化函数**********************************/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红外延时函数************************************/
void IR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order(uchar order)                //写入命令
{

              lcd1602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rw = 0;                 //选择写入

    lin=order;    //放入命令
              delay(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e = 1;                        //写入时序
    delay(5);                //保持时间
    lcd1602e=0;
}

/********************************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rw = 0;              //选择写入

              lin = dat; //写入数据
      delay(1);

              lcd1602e= 1;   //写入时序
              delay(5);   //保持时间
              lcd1602e=0;
}

/**********************************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ialize()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1602e = 0;     //使能
              writeorder(0x38);  //开显示
              writeorder(0x0f);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order(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writeorder(0x01);  //清屏
}

/***********************************显示函数******************************************/
void outwork(int a)
{
              uchar i,shu[6];
              uint k=0;
              if(a<0)                                                                                       //若是负数,显示负号
                            {writeorder(0x80+0x49);
                            writedata('-');
                            a=-a;
                            }
                                                                                                   //分离结果
            shu[0]='0'+a/100000;                  //十万
                                          shu[1]='0'+a/10000%10;                            //万
                                          shu[2]='0'+a/1000%10;                  //千
                                          shu[3]='0'+a/100%10;                            //百
                                          shu[4]='0'+a/10%10;                      //十
                                          shu[5]='0'+a%10;                      //个

                            writeorder(0x80+0x4a);
                            for(i=0;i<5;i++)                          //如果前面几位为0就显示空格
                               if(shu[i]=='0')
                                  shu[i]=' ';
                               else
                                                break;
                            for(i=0;i<6;i++)
                               writedata(shu[i]);
}
/*              while(c!=0)
{                                                                                                    //另一种思路的显示函数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

/*******************************红外中断函数****************************************/
void IR_IN(void) interrupt 0      //  进入中断,开始处理红外信号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进入中断后先关掉中断

                IRdelay(5);
                if (IRIN==1)                //  这里是避免干扰信号影响,如出现干扰信号,将会屏蔽掉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IRdelay(1);
                }
……………………

网友A(2018-06-03):
你好,请问有程序和仿真图的下载吗?

网友B:
请问一下,有电路完整的图吗。

网友C(2018-09-20):
你好,我在尝试你的程序发现了几种运算均出现了问题

网友D(2018-11-06):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尝试你的程序发现了几种运算均出现了问题

你好,你解决了吗

网友E(2019-05-14):
哇,大神啊,学单片机正好有用呢

网友F:
我只有摩拜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