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ds18b20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01-07):
ds1820是简易的温度传感器,简单易用,下面给我大家分享一下,ds18b20的简易程序

#include<reg52.H>                                 //单片机头文件
GetTemp();                                                                   //声明引用外部函数
extern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 声明引用外部变量
voiddelay(unsigned int i);
sbit    LS138A=P2^2;       //管脚定义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sbit    EN573= P1^3;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1234567899 –”
unsigned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long  LedOut[5],LedNumVal;
voidsystem_Ini()                //初始化定时器函数,定时一段时间后,重新读取温度值
{
    TMOD= 0x11;
    TH1 = 0xD8;    //10
    TL1 = 0xF0;
       IE = 0x8A;
    TR1 = 1;
}
main()
{
       unsigned char i;
       EN573=0;
       system_Ini();
    while(1)
   {
        GetTemp();             //获取温度函数,这个函数再Temp.c 文件中,
       /********以下将读18b20的数据送到LED数码管显示*************/
       LedNumVal=Temperature;      //把实际温度送到LedNumVal变量中
        LedOut[0]=Disp_Tab[LedNumVal%10000/1000];
      LedOut[1]=Disp_Tab[LedNumVal%1000/100];
      LedOut[2]=Disp_Tab[LedNumVal%100/10];   //十位
      LedOut[3]=Disp_Tab[LedNumVal%10];    //个位

    for(i=0; i<4; i++)
         {
               P0 = LedOut ;

              switch(i)
         {                 //138译码
                     case 0:LS138A=0; LS138B=0;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LS138C=0; break;
         }

              delay(100);
         }
        P0 = 0;

    }
}
//延时程序
void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Temp.c文件
/*************************此部分为18B20的驱动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18B20=P1^7;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void TempDelay (unsigned int idata us);
void Init18b20 (void);                  //18B20初始化复位
void WriteByte (unsigned char idatawr);  //单字节写入函数
void read_bytes (unsigned char idata j);   // 读出一单字节函数
unsigned char CRC (unsigned char j);    // CRC 校验函数
void GemTemp (void);
void Config18b20 (void);             //配置18B20函数
void ReadID (void);                 //读取器件序列号函数
void TemperatuerResult(void);         //读取温度函数
bit flag;
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idata temp_buff[9]; //存储读取的字节,readscratchpad为9字节,readrom ID为8字节
unsigned char idata id_buff[8];   //定义器件ID值变量
unsigned char idata *p,TIM;
unsigned char idata crc_data;
unsigned char code CrcTable [256]={
0, 94, 188,  226,  97, 63,  221,  131, 194,  156,  126, 32,  163,  253, 31,  65,
157, 195,  33,  127, 252,  162,  64, 30,  95,  1, 227,  189,  62, 96,  130,  220,
35, 125,  159,  193, 66,  28,  254, 160,  225,  191, 93,  3,  128, 222,  60,  98,
190, 224,  2,  92, 223,  129,  99, 61,  124,  34, 192,  158,  29, 67,  161,  255,
70, 24,  250,  164, 39,  121,  155, 197,  132,  218, 56,  102,  229, 187,  89,  7,
219, 133, 103,  57,  186, 228,  6,  88, 25,  71,  165, 251,  120,  38, 196,  154,
101, 59, 217,  135,  4, 90,  184,  230, 167,  249,  27, 69,  198,  152, 122,  36,
248, 166, 68,  26,  153, 199,  37,  123, 58,  100,  134, 216,  91,  5, 231,  185,
140, 210, 48,  110,  237, 179,  81,  15, 78,  16,  242, 172,  47,  113, 147,  205,
17, 79,  173,  243, 112,  46,  204, 146,  211,  141, 111,  49,  178, 236,  14,  80, 175, 241, 19,  77,  206, 144,  114,  44, 109,  51,  209, 143,  12,  82, 176,  238,50,  108, 142,  208,  83, 13,  239,  177, 240,  174,  76, 18,  145,  207, 45,  115,202,  148, 118, 40,  171,  245, 23,  73,  8, 86,  180,  234, 105,  55,  213, 139,87, 9,  235,  181, 54,  104,  138, 212,  149,  203, 41,  119,  244, 170,  72,  22,233, 183,  85,  11,  136,  214, 52,  106,  43, 117,  151,  201, 74,  20,  246, 168,116,  42,  200, 150,  21,  75, 169,  247,  182, 232,  10,  84, 215,  137,  107, 53}; //CRC校验查询表
/************************************************************
*Function:延时处理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TempDelay (unsigned int idata us)
{
       while(us--);
}
/************************************************************
*Function:18B20初始化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Init18b20 (void)
{
       D18B20=1;
       _nop_();
       D18B20=0;
       TempDelay(530);   //delay 530 uS
       _nop_();
       D18B20=1;
       TempDelay(100);   //
       _nop_();
       _nop_();
       _nop_();

       if(D18B20==0)
              flag = 1;   //DS18B20响应,初始化完成
       else
              flag = 0;    //DS18B20初始化失败
       TempDelay(200);
       _nop_();
       _nop_();
       D18B20= 1;
}
/************************************************************
*Function: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WriteByte (unsigned char idata wr)  //单字节写入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 (i=0;i<8;i++)
       {
              D18B20 = 0;
              _nop_();
              D18B20=wr&0x01;
              TempDelay(3);   //delay 45 uS //5
              _nop_();
              _nop_();
              D18B20=1;
              wr >>= 1;
       }
}
/************************************************************
*Function:读18B20的一个字节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nsignedchar ReadByte (void)     //读取单字节
{
       unsigned char idata i,u=0;
       for(i=0;i<8;i++)
       {
              D18B20 = 0;
              u >>= 1;
              D18B20 = 1;
              if(D18B20==1)
              u |= 0x80;
              TempDelay (2);
              _nop_();
       }
       return(u);
}
/************************************************************
*Function:读18B20多个字节,读取j 个字节
*parameter: j
*Return:
*Modify:
*************************************************************/
voidread_bytes (unsigned char idata j)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i=0;i<j;i++)
        {
               *p = ReadByte();
               p++;
        }
}
/************************************************************
*Function:CRC校验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unsignedchar CRC (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char idata i,crc_data=0;
      for(i=0;i<j;i++)  //查表校验
           crc_data= CrcTable[crc_data^temp_buff];
    return (crc_data);
}
/************************************************************
*Function:读取温度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GemTemp (void)
{
   read_bytes (9);
   if (CRC(9)==0) //校验正确
   {
          Temperature = temp_buff[1]*0x100 + temp_buff[0];
//        Temperature *= 0.625;
              Temperature /= 16;
              TempDelay(1);
    }
}
/************************************************************
*Function:内部配置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Config18b20 (void)  //重新配置报警限定值和分辨率
{
     Init18b20();      //复位18B20
     WriteByte(0xcc);  //skiprom   如果总线上只有一个18B20,就可使用此命令,
     WriteByte(0x4e);  //0x4e 这个指令时接下来向DS18B20写三个字节数据,分别是:
                     //写暂存器第2、3和4字节的数据(即TH,TL和配置寄存器)
     WriteByte(0x19);  //上限
     WriteByte(0x1a);  //下限
     WriteByte(0x7f);     //set 12bit (0.125) 转换精度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rom
     WriteByte(0x48);  //保存设定值,将暂存器中的TH,TL和配置字节
//复制到EPPROM中
     Init18b20();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8); //回调设定值,将TH,TL和配置字节从EPPROM读回至暂存器中
}
/************************************************************
*Function:读18B20ID
*parameter:
*Return:
*Modify:
*************************************************************/
voidReadID (void)//读取器件id
{
       Init18b20();
       WriteByte(0x33);  //read rom 指令
       read_bytes(8);    //读取器件ID指令
}
/************************************************************
*Function:读取18B20温度值
说明一下:我们再例程里只读取温度值,其他功能暂时不演示,其他功能只需要添加就可以
  现在我们将其他代码屏蔽掉,如果需要恢复相应功能即可。
*************************************************************/
voidTemperatuerResult(void)
{
//   p = id_buff;
//   ReadID();
      Config18b20();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4);   //Temperature convert
       TempDelay(7000)   ;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e);   //read Temperature
       p = temp_buff;
       GemTemp();
}
voidGetTemp()     //
{
     if(TIM==100) //每隔 1000ms读取温度
       { TIM=0;
         TemperatuerResult();
       }
}
/*************************************
[t1 (10ms)中断]中断,初始化函数在TemMain.c文件中
*************************************/
voidT1zd(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D8;    //10
   TL1 = 0xF0;
   T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