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存入的是什么数据 我想存十进制数 求解

楼主(2018-01-07):
关于24c02存储数据的格式,存入十进制的数据,需要转进制 吗

网友A:
存的是二进制01010101。。。实际上你可以往里面存任何东西,图片,声音,视频,只要容量够大。重点来了,它只是个储存器,存什么都是看你的程序,你存十进制的话,比如256,这个数据一个字节是放不下的,存在24c02里面得占两个字节。字节是这个存储器的最小单位。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往里面存,读也是如此。

网友B:
编译器自动帮你转了

网友C:
原则上说,你存进去的是什么格式,读出来后就按什么格式进行处理。

至于存进去的是什么格式,只有你自己或你自己写的程序知道。

不像U盘或其他一些存储媒体,都是按规定的协议、格式读写,放到电脑上就可以。其实电脑上也是要装了相应的软件来识别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