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的,大佬简单指点一二

楼主(2018-01-07):
#include<reg51.h>
  sbit kongzhi=P1^0;
   /*1m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c;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串口初始化*/
  void chushihua()
  {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SCON=0X50;
        PCON=0X80;
        ES=1;
        EA=1;
        TR1=1;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ushihua();
        while(1)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shuju;
        x=SBUF;
        RI=0;
        shuju=3*x;                             //这有问题
    SBUF=shuju;
        while(!TI);
        TI=0;
  }                                            //延时函数还没用到,我这个问题是在没有乘以3之前能够正常与电脑通信,在乘以3之后发送到电脑的数据就会乱码,希望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论坛里的链接关于串口的可以看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22296-1.html

网友B:
看来你应该是给单片机发的是字符吧。假如你给单片机发的是字符'1',即十六进制的0x31,即十进制的49,那么,你乘以3以后,即0x93,即147。然而字符‘3’,它是十六进制的0x33,即十进制的51。你先去看一下ascii码表吧。同时给你小改一下,        shuju=3*x;             改成shuju=3*(x-0x30);即可。输入字符1,输出字符3,但是输入字符‘4’时,会输出‘<’,因为‘12’是占的两个字节,你得向串口发送两个字节数据,‘1’和‘2’ 。有问题可以和我讨论!

网友C:
只要3*x不大于0xff就没有问题,否则就要查波特率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的链接关于串口的可以看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22296-1.html

谢谢了,我会认真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应该是给单片机发的是字符吧。假如你给单片机发的是字符'1',即十六进制的0x31,即十进制的49,那么 ...

谢谢了,但我还有个疑问想问下大佬,就是如果我只是想向单片机发送10进制的1(并不是字符1),然后单片机返回十进制3,是把程序中的char改下还是怎么样?我本来的目的是发送1返回3,发送9返回27。我理解串口通信一次只能接收8位数,就是一个字节,只要这个数不超过255,应该是都能实现的,还有就是通过电脑发送过去的数据好比25吧,然后我延时delay(3*x)此时延时函数里面是不是delay(75)?问题有点多,谢谢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3*x不大于0xff就没有问题,否则就要查波特率是否正确。

恩恩,这个我知道,只要不超过255就好,但是之前能够正常通信,乘以3之后就会出现乱码,所以很疑惑,就发个帖求助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但我还有个疑问想问下大佬,就是如果我只是想向单片机发送10进制的1(并不是字符1),然后单片机 ...

是这样的。你在串口助手里,发送和接收都选择hex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D(2019-05-16):
咳咳不用乘三,把shuju=3*x和SBUF=shuju这两句替换成SBUF=x;而且中断程序里面局域变量能不用就不用,用全局变量好些。

网友E:
3*x算出的值肯定大于0xff了,因为你初始化设置的串口数据有效位是8位,大于八位的发送肯定出错,比如你发送数值为256的数字,256不能直接发送,需要把它的高位和低位分开发送,256=0x1ff,发送的时候可以先发送高八位0x01,在发送低八位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