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与什么GPS模块相连比较好

楼主(2018-01-08):
51单片机与什么GPS模块相连比较好

网友A:
都可以,sim800,sim900,A6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用的串口,用的AT指令集。

网友B:
只要GPS模块能够输出URAT接口就可以直接与单片机直接连接。具体需要选择哪种就要根据你的结构需求进行选择。具体可以自选专的GPS模块www.htgnss.com厂家HTGNSS

网友C(2019-03-09):
模块都是差不多的,你要是新手的话可以先买一些带例程的模块练练手

网友D:
RX TX读懂 I2C协议学一学都能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