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2018-01-08):
假设有四行按键,每行四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是1-16号按键,1号按键延时200毫秒,
2号按键延时500毫秒,
3号按键延时800毫秒,
......
14号按键延时7秒,
15号按键延时7.5秒,
16号按键延时8秒。

按下任意按键后,电路导通,延时对应的时间后,电路断开。

请问大大们,这样的需求怎么可以实现?

网友A:
找个矩阵键盘扫描程序,先得到按下按键号,再做相应的延迟

网友B:
也可以用软件来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