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含有短路帽的单片机的引脚 导致输出的共阳数码管显不全?

楼主(2018-01-08):
请问 为什么我用了含有短路帽的单片机的引脚 导致输出的共阳数码管显不全?这方面不懂 换了引脚就没问题

楼主:
求问,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短路帽恋曲了哪里,我看你用的应该是开发板,你看看开发板的原理图就可以了。

网友B:
短路帽端的是那些脚?是按说明短的吗?

你说的不明不白,想帮你都难。

用文字表述一个问题比用c语言简单多了......

网友C:
看一下短路帽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