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用2个定时器实现2路频率测量

楼主(2018-01-08):
做一个2路频率测量计,原来用STC89C52时有3个定时器,T0 T1用做INT0 INT1的计数,T2用做定时刷新,现在手里没这个芯片了,只有STC11F05E,这个芯片只有2个定时器,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怎么写,请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抛砖引玉

计数器做个变量 值小于你需要的分辨率 然后用两个变量分别给两个外部中断用 中断变量步长=计数器变量 外部中断触发后数对应自己的变量变化值就是脉冲的间隔 即频率 然后清零 等于用一个计数器做源 中断变量做计数 避免互相干扰

只是个思路 细节没仔细想

网友B:
需要用到两路IO外部中断脚和一个定时器。定时器可以得到两个信号中断之间的时间差,频率自然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