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8*8led点阵拼接封装问题

楼主(2018-01-08):
在用protel时,元器件没有点阵,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封装,pcb封装引脚距离怎么确定呢
我是想用插针先确定距离,可是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麻烦你们了

网友A:
我做过一个8*8点阵相邻引脚的间距差不多是2.1mm,对象两个引脚间距差不多是27mm,因为8*8点阵引脚是软的可调所以有点误差问题不大

网友B:
具体的数字看所使用元器件的大小封装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个8*8点阵相邻引脚的间距差不多是2.1mm,对象两个引脚间距差不多是27mm,因为8*8点阵引脚是软的可 ...

那我需要自己做个封装吗,还是可以用排针确定个27mm的间距,然后排针封装用2.1mm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