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GPS/北斗导航系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08):
1.运用的器件S1216F8-BD、STC89C516、SIM868(将信息传给PC机上并显示在数字地图中)2.达到目的将GPS的数据显示在LCD1602上

3.出现的问题一直显示  Searching data..

元器件

元器件

网友A:
这东西让它宅在室内是接收不到信号的,不是什么地方GPS信号都能全覆盖。

网友B:
老哥,搞好这模块了吗

楼主:
就是没有啊  大哥

网友C(2020-01-02):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啊  大哥

老哥,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线没有链接吗

网友D:
在房间里面是搜不到星的大兄弟

网友E:
出去空旷的地方转一转,只显示卫星数看看有没有连上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