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多点温度报警器的一些资料

楼主(2018-01-08):
期末大作业:
多点温度检测系统的设计
基本要求:
1、掌握51系列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及设计方法;
2、了解多点温度检测系统的工作原理;
3、熟悉多点温度检测系统的设计方案及其优劣;
4、选择一款合适的方案完成多点温度检测系统的设计。

功能要求:
1、设计一个4路温度检测系统,每路温度的变化范围是-10℃--+110℃;
2、对4路温度循环进行显示,显示格式为“第X路 XXX.X度”,每路显示的时间自定,当按下【锁定】键时,仅显示锁定的那一路的温度,再次按下【锁定】键后,恢复循环显示;
3、每路温度可单独设置上下限报警范围;
4、当检测到的实际温度超出设置的上下限(高于上限或者低于下限)时发出声音报警,同时显示器闪烁显示报警的温度及路数(按【取消】键后停止报警);
5、按键若干。

设计内容:
1、方案设计;
2、多点温度检测系统的硬件设计;
3、多点温度检测系统的软件设计和调试;
4、多点温度检测系统的仿真;
5、完成大作业

的半成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Buzz = P3^2;
sbit Buzz = P1^5;

/*******************************************lcd1602.c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lcd1602初始化函数
extern void DisplayLimit(uchar x,uchar y,char dat);                //在坐标(x,y)显示温度上限或下限
extern void InitMaxMin();                                         //进入温度报警值设置界面
extern void Display_user(uchar x);                               //显示用户自定义的字符“↑”
extern void LcdShowStr(uchar x,uchar y,uchar *str);
extern void LcdShowDat(uchar x,uchar y,uchar num);
extern void Display_laba();
/*******************************************key.c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KeyDrive();
extern void KeyScan();
/****************************************ds18b20.c函数声明***************************************************/
extern bit        RESET_DS18B20(void);
extern uint Read_DS18B20_TEMP(void);
/*****************************************main.c子函数声明***************************************************/
void Timer1Init(uint ms);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SetLimit();                                            //设置报警值函数
void ControlBuzz();                                        //蜂鸣器控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变量定义******************************************************/
extern uchar code buff[];
uchar T1RH=1;                                           //定时器初值
uchar T1RL=1;
bit flagBuzz=0;                                       //蜂鸣器开关标志
bit EBuzz=0;                                         //蜂鸣器使能标志
char High=20;                                       //温度上限  超过限度蜂鸣器开
char Low=10;                                       //温度下限
uchar mode=0;                                     //模式变量
uchar cnt=0;                                     //ESC按键 变量
uchar tflag;                                    //温度正负标志位
/*************************************主函数***************************************/
void main()
{
        EA=1;                                            //开启总中断
        Timer1Init(1);                                   //初始化定时器1
        RESET_DS18B20();                                 //复位18B20
        delay(20);
  Init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LcdShowDat(10,1,buff[Read_DS18B20_TEMP()/100]);           //显示温度值十位
                LcdShowDat(11,1,buff[Read_DS18B20_TEMP()/10%10]);         //显示温度值个位
                LcdShowStr(12,1,".");                                     //显示小数点
                LcdShowDat(13,1,buff[Read_DS18B20_TEMP()%10]);            //显示小数位
                KeyDrive();                                    //按键驱动
                SetLimit();                                    //设置报警值
        }
}

/**********************************按键动作函数************************************/
void KeyDown(uchar keycode)
{
        if(keycode==0x0D)                                        //回车键:进入模式设置
        {
                mode++;
                if(mode>2)mode=0;
        }
        else if(keycode==0x26)                                   //向上键:模式1 上限值+1   模式2 下限值+1
        {
                if(mode==1)
                {
                        High++;
                        if(High>99)High=99;
                }
                else if(mode==2)
                {
                        Low++;
                        if(Low==High)Low=High-1;
                }
        }
        else if(keycode==0x28)                                   //向下键:模式1 上限值-1   模式2 下限值-1
        {
                if(mode==1)
                {
                        High--;
                        if(High==Low)High=Low+1;
                }
                else if(mode==2)
                {
                        Low--;
                        if(Low<0)Low=0;
                }
        }
        else if(keycode==0x1B)                                   //Esc键:开关蜂鸣器报警
        {
                if(mode==0)
                {
                        cnt++;
                  if(cnt>1)cnt=0;
                  if(cnt==1)                                          //蜂鸣器使能开启 显示喇叭图像
                  {
                           EBuzz=1;
                                 Display_laba();
                  }
                  else if(cnt==0)                                     //蜂鸣器使能关闭 不显示喇叭
                  {
                           EBuzz=0;
                                LcdShowStr(7,0,"  ");
                  }
          }
  }
}

/************************************报警值设置函数*********************************/
void SetLimit()
{
                if(mode==0);                                             //模式0 正常显示 调用蜂鸣器控制函数
                {
                        ControlBuzz();
                }

                if(mode!=0)                                              //模式1 调整温度上限
                {                                                        //模式2 调整温度下限
                        EBuzz=0;
                        InitMaxMin();
                        while(mode!=0)
                        {
                                KeyDrive();
                                if(mode==1)
                                {
                                        Display_user(3);                                   //显示自定义的 箭头 图像 指向温度上限
                                        DisplayLimit(2,0,High);                            //显示 温度报警值上下限
                DisplayLimit(12,0,Low);
                                }
                                else if(mode==2)
                                {
                                        Display_user(13);                                  //显示自定义的 箭头 图像 指向温度下限
                                        LcdShowStr(3,1," ");
                                        DisplayLimit(2,0,High);
                DisplayLimit(12,0,Low);
                                }
                        }
                        InitLcd1602();
                }
}

/************************************蜂鸣器控制函数************************************/
void ControlBuzz()
{
        if((Read_DS18B20_TEMP()>=(10*High))||(Read_DS18B20_TEMP()<=(10*Low)))
                flagBuzz=1;
        else
                flagBuzz=0;
        if((flagBuzz==1)&&(EBuzz==1))
        {
                Buzz=~Buzz;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y>0;y--);
}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1Init(uint ms)
{
        ulong tmp;                                               //16位长整型变量tmp
……………………

网友A(2018-12-22):
可以把电路图也分享一下嘛。

网友B:
原理图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