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么使lcd显示屏数字加一或减一

楼主(2018-01-08):
怎么使lcd显示屏显示的年月日,时分秒数字加一或减一?我只能做到让它从零开始逐次加一?

网友A:
用个时钟模块DS1302呗

网友B:
在程序中声明你需要的参数,赋值需要的数,例如year=18;month=1;day=8.

网友C:
上程序看一下

网友D:
你是做万年历的吧
先去学一下时钟模块
再来搞这个吧
例如ds1302模块
写进去就可以了
再读出来就是加一的数据
再送到输出口显示就行
如果你想用定时器的话
就慢慢的1s1s的加上去再显示就行
提醒一下
搞这个想搞明白什么是不会改变的
什么是改变的
搞明白这个更好搞
例如2017年中的20是不变的变的只有17这个数据
还有ds1302只能走100年所以只能有两位数变化
这个看ds1302的资料就知道了
祝好运

网友E:
“我只能做到让它从零开始逐次加一”,说明你的基本功不到位,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