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一直显示0度

楼主(2018-01-08):
如图,用的是下载来的资料自己焊了个板子,但是程序烧进去之后一直显示0.0
求做过这个实验的老哥帮忙看看程序
主程序:

main()
{
        init_various();
        while(1)                                           //不断重复循环
        {
                if(b10msEvent)
                {
                        b10msEvent = false;
                        dynamic_display();                        //显示

                        if(b500msEvent)
                        {
                                b500msEvent = false;
                                set_temp_data();                        //读温度
                        }
                }
        }
}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8 SecCount = 0;

        TH0 = TH0HIGH;
        TL0 = TL0LOWW;

        b10msEvent = true;                //10毫秒中断
        if(++SecCount == 50)
        {
                SecCount = 0;
                b500msEvent = true;                //1秒到时
        }
}

芯片程序:
u8 ds18b20_reset(void)
{
        DQ_PIN = HIGH;                //先将数据线拉高
        delay_16us(1);                //稍作延迟
        DQ_PIN = LOW;                //将数据线拉低
        delay_16us(30);                //延时600us
        DQ_PIN = HIGH;                //将数据线再次拉高
        delay_16us(5);                //延时80us
        if(!DQ_PIN)                   //判断如果读到数据线低电平则初始化成功
        {
                delay_16us(30);        //延时420us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ds18b20_write_byte
* 功能描述:DS18B20写数据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wByte)
{
        u8 i;                                   //定义unsigned char类型的i
        for(i=0; i<8; i++)
        {
                DQ_PIN = LOW;          //数据线拉低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进行延时
                DQ_PIN = wByte & 0x01;        //按低位到高位写数据(每次一位)
                NOP();
                NOP();
                NOP();
                NOP();
                NOP();                                        //延时
                DQ_PIN = HIGH;                        //数据线拉高
                NOP();
                NOP();
                NOP();
                wByte >>= 1;                        //要写入的数据右移一位后在下一循环写入
        }
}
/************************************************
* 函数名称:ds18b20_read_byte
* 功能描述:DS18B20读数据
*************************************************/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8 rByte;                //存放所读出的数据
        u8 i;
        for(i=0; i<8; i++)
        {
                DQ_PIN = LOW;
                NOP();
                NOP();
                rByte >>= 1;        //将上次所读数据右移一位,以下一循环读取数据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Q_PIN = HIGH;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if(DQ_PIN)                         //如果读到是1,rByte与0x80相与,最高位写1
                rByte |= 0x8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DQ_PIN = HIGH;
        return rByte;                   //将所读字节送回
}
/************************************************
* 函数名称:ds18b20_get_temp
* 功能描述:读温度值
*************************************************/
u16 ds18b20_get_temp(void)
{
        u16 Temp;                                                         //定义unsigned short类型变量temp
        if(ds18b20_reset() == 0)                        //若复位程序传回值是0则证明没有成功复位
        return 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delay_16us(30);
        if(ds18b20_reset() == 0)                        //再次复位
        return 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读寄存器,共九字节,前两字节为转换值
        Temp = ds18b20_read_byte();
        Temp |= ds18b20_read_byte() << 8;
        return Temp;
}

中断: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vice_init.h"
#include "ds18b20.h"

/************************************************
* 函数名称:init_c51
* 功能描述:定时器的初始化设置
*************************************************/
void init_c51(void)
{
        TMOD = 0x01;                 //选择工作方式,定时方式,16位计数器
        TH0 = TH0HIGH;
        TL0 = TL0LOWW;            //给定时器赋值,先装高位后装低位
        ET0 = 1;                        //允许IT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
/************************************************
* 函数名称:init_various
* 功能描述:中断设置
*************************************************/
void init_various(void)
{
        EA = 0;        //关闭总中断允许
        init_c51();        //进行定时器初始化设置并启动定时器
        ds18b20_reset(); //DS18B20初始化设置
        ds18b20_get_temp();        //获取温度
        EA = 1;        //开总中断
}

显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vice_init.h"
#include "ds18b20.h"

code u8 float_tab[16] = {0,1,1,2,3,3,4,4,5,6,6,7,8,8,9,9};//小数表
code u8 DisCod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0xbf};        //字形表

u8 DisNum[4] = {0x0a, 0x0a, 0x00, 0x00};
u8 DisPosition = 0;

/************************************************
* 函数名称:dynamic_display
* 功能描述:动态显示
*************************************************/
void dynamic_display(void)
{
        static u8 DisPinOn = 0x01;

        DisPinOn <<= 1;
        if(DisPinOn == 0x10)
        {
                DisPosition = 0;
                DisPinOn = 0x01;
        }
        DIS_DAT = 0xff;
        DIS_POS = DisPinOn;
        DIS_DAT = DisCode[DisNum[DisPosition++]];
        if(DisPinOn == 0x04)
        DIS_DAT &= 0x7f;
}
/************************************************
* 函数名称:set_temp_data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描述:
*************************************************/
void set_temp_data(void)
{
        u16 TempData;
        float Temp;
        u8 Negative;
        s8 i;

        TempData = ds18b20_get_temp();                //度温度数据

        /* 小于零 */
        if(TempData & 0xf000)
        {
                TempData = ~TempData + 1;
                TempData &= 0x0fff;
                Negative = 1;
        }
        /* 大于零 */
        else
        {
                Negative = 0;
        }

        Temp = (TempData >> 4) * 10;                //温度读数乘以精度(0.0625),显示小数点一位,所以乘以10
        Temp = Temp + float_tab[(TempData & 0x000f)] + 0.5;        //加上小数部分,四舍五入所以加0.5
        TempData = Temp;

        for(i=3; i>=0; i--)
        {
                DisNum[i] = TempData % 10;
                TempData /= 10;
        }

        for(i=0; i<2; i++)
        {
                if(DisNum[i] != 0)
                {
                        break;
                }
                else
                {
                        DisNum[i] = 0x0a;                        //前面为0不显示
                }
        }
        /*  显示负号 */
        if(Negative == 1)
        {
                for(i=2; i>=0; i--)
                {
                        if(DisNum[i] == 0x0a)
                        {
                                DisNum[i] = 0x0b;                //'-'
                                break;
                        }
                }
        }
}

网友A:
粘贴出来的没看到源码中的 DS18B20 要接在哪个 IO 上,另外那个 R2 阻值偏大了( 典型的是:4K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贴出来的没看到源码中的 DS18B20 要接在哪个 IO 上,另外那个 R2 阻值偏大了( 典型的是:4K7)

但是在.H文件中有sbit DQ_PIN的定义而C里面没有,明天换成小一点的电阻焊上去试试。

不过目前是一直显示-0.1°是不是代表有数据但是不对呢?

望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B:
DS18B20定义的接口是单片机哪个脚?要是实物的话可以手触摸DS18B20,看温度有无变化。也许换一个传感器就行。可以焊接试试

网友C:
如果再实际应用中,18B20驱动起来其实并不难,时序图也不复杂,,这个需要比较精准的定时,延时时单片机的实际时钟频率要搞明白,不能只查看数据手册数 多少个nop 就是1us,差异较大,,如果实在不行,就先用定时器去计时,,,我第一个驱动18b20时 用nop 搞了好久,就是复位失败或采集不准确,用定时器 计时一次通过,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D:
先读懂读通正确的程序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实例97

楼主:
各位老哥我问题没表达清楚,是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在自己焊的电路中只有显示0度且不会变化

网友E(2021-10-17):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哥我问题没表达清楚,是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在自己焊的电路中只有显示0度且不会变化

你的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有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