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片机电路板,用usb连接到电脑没反应

楼主(2018-01-08):
这是单片机串口通信部分电路图,求问大佬为什么我的板子连接到电脑没反应,没有安装驱动的提示

网友A:
电阻 R1和 R3 是27欧姆 不是 27K 欧姆
DM 到  D-
DP 到 D+

网友B:
单片机串口通信用P3.0和P3.1口。你接的是P3.6和P3.7口

网友C:
用虚拟串口软件

网友D:
DP上拉是对的, usb串的电阻太大, 另外检查下电源, pc没有反应, 和你接的是P3.6和P3.7口没有关系,最主要的问题是, D+  是D Plus的意思, D-是D Minus的意思,你把两个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P上拉是对的, usb串的电阻太大, 另外检查下电源, pc没有反应, 和你接的是P3.6和P3.7口没有关系,最主 ...

谢谢,我检查出了这个问题,另外好像3.6,3.7也接反了,画pcb的时候太急了搞错了哈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 R1和 R3 是27欧姆 不是 27K 欧姆
DM 到  D-
DP 到 D+

谢谢,确实反了,但电阻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E:
我觉得差不多吧

网友F:
按照原厂提供的原理图,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有问题,还是不能太粗心,比如线接反,,,。CH340可实现同样的USB转串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