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温度巡回检测报警系统设计报告

楼主(2018-01-08):
电气工程学院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第一次课程大作业 设计报告

题              号:
设计时间:2017126
班              级:151
组              长:*
组              员:张*

评定成绩:

评定教师:

1 引言

1.1 本设计的意义

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业测控领域采用先进的技术 对现场的工业生产参数进行检测,监测是实现工业自动化的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 在工业生产中被监测最多的参数应该是压力、流量、温度三大参数。无论在石油、化工、 煤炭、水利等行业,还是电力、机械、航空、国防等部门,都离不开对这些参数的监测。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液位、扭矩、密度、浓度、速度、位移、距离、电参数等众多 物理参数的监测,但用的最多的恐怕还是温度的监测,可以说温度的测量是一个“永 恒”的话题。温度测量的领域十分广泛,其实,不仅在工业领域,而且在民用领域、军 用领域,温度的测量随处可见。在工业领域,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关系到整个工业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电气设备自身的安全运行,由于绝大多数 的电气设备采用封闭式结构,散热效果差,热积累大,并长期处于高电压、大电流和满 负荷运行,其结果造成热量集结加剧,温升直接危害电器设备的绝缘,这就要求对电气 设备的温度状况进行测量控制。如发电厂的发电机组随着电压增高和容量增大,解决定 子铁心和绕组温升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对全封闭的高压开关电器,也存在对其开关触头 温度的监测问题,电机的轴温,胶带滚筒的表面温度,工业冷却循环水温,加热设备的 炉温,啤酒的麦芽发酵温度,各种化工原料在化学反应时控制的温度等等。在民用领域, 超市的食品架内温度,人们生活空间环境的温度,空调的控制温度,人体繁荣体温检测, 冰箱、冰柜的温度测量等等。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程序控制也逐渐成为了工业生产中的 主要角色,各种各样的检测系统应运而生。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检测系统具有以前温度检 测所无法具有的优点,因为系统为程序控制,所以实现形式非常灵活,而且可以实现很 多新功能,而且对于日益复杂化的工业生产,对于多点温度检测的需求也很大程度上提 高了。单片机系统具有体积小,功耗小的特点,而且可以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软件处理, 所以用单片机进行多路温度检测,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DS18B20 的外形和内部结构

DS18B20 内部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64 位光刻 ROM 、温度传感器、非挥发的温 度报警触发器 TH 和 TL、配置寄存器。

DS18B20 的外形及管脚排列如下图:

图 3              DS18B20 的封装及基本应用电路

DS18B20 引脚定义:

(1)DQ 为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端; (2)GND 为电源地;

(3)VDD 为外接供电电源输入端(在寄生电源接线方式时接地)。 DS18B20 内部结构图:

在本设计中,使用 DS18B20 对温度进行采集,即通道 DS18B20 把摄氏温度信号转换 成数字信号,通过 74HC4066 和 74HC138 选择采集哪路 DS18B20 信号,其电路如图 4 所 示。

图 4 温度采集电路图
其中,74HC4066 的各个开关单元拥有各自的使能输入控制(C),在 C 端输入高电
平将会导通其对应的开关单元。

3.2.3、 74HC4066 介绍

74HC4066 是一款高速 CMOS 器件,74HC4066 引脚兼容 HEF4066B。74HC4066 遵循 JEDEC 标  准  no.7A  。  74HC4066  引  脚  图  如 图  所  示  :

74HC4066 包含 4 个独立的模拟开关。每个开关包含 2 个输入/输出引脚(nY 或 nZ)

和 1 个高有效使能输入引脚(nE)。当引脚 nE 为低时,其对应的开关将被关断。

74HC4066 引脚兼容 74HC4016,但具备更低的导通阻抗。此外,导通阻抗在整个输 入信号范围内保持恒定。

3.2.4 、74HC138 介绍

74HC138 是一款高速 CMOS器件,74HC138 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 TTL(LSTTL)系 列。74HC138 译码器可接受 3 位二进制加权地址输入(A0, A1 和 A2),并当使能时, 提供 8 个互斥的低有效输出(Y0 至 Y7)。

74HC138 特有 3 个使能输入端:两个低有效(E1 和 E2)和一个高有效(E3)。除 非 E1 和 E2 置低且 E3 置高,否则 74HC138 将保持所有输出为高。

(1)、74HC138 功能

CD74HC138 ,CD74HC238 和 CD74HCT138 , CD74HCT238 是高速硅栅 CMOS 解码器, 适合内存地址解码或数据路由应用。74HC138 作用原理于高性能的存贮译码或要求传输 延迟时间短的数据传输系统,在 高性能存贮器系统中,用这种译码器可以提高译码系统 的效率。将快速赋能电路用于高速存贮器时,译码器的延迟时间和存贮器的赋能时间通 常小于存贮器的典型存取时间,这就是说由肖特基钳位的系统译码器所引起的有效系统 延迟可以忽略不计。HC138 按照三位二进制输入码和赋能输入条件,从 8 个输出端中译

出一个 低电平输出。两个低电平有效的赋能输入端和一个高电平有效的赋能输入端减

少了扩展所需要的外接门或倒相器,扩展成 24 线译码器不需外接门;扩展成 32 线译码 器,只需要接一个外接倒相器。在解调器应用中,赋能输入端可用作数据输入端。

(2)、74HC138 功能引脚

74HC138 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共有 16 条引脚,如图 7 所示。

图 6              74HC138 引脚图

3.2.5、 与 74HC4066 接口
DS18B20 作为温度采集器件,把热力学温度转换成电流信号,由 DQ 端输出,送入

74HC4066。图 5 中给出一路温度采集电路与 74HC4066 的方式。要实现多路温度的分时 采集,只需在多个 74HC4066 的输入端连接多路温度采集电路即可。

图 5 DS18B20 与 74HC4066 的接口电路

3.3 RS232 终端输出设计
3.3.1、MAX232A 芯片介绍

MAX232 是一种双组驱动器/接收器,片内含有一个电容性电压发生器以便在单 5V 电源供电时提供 EIA/TIA-232-E 电平。当用单片机和PC 机通过串口进行通信,尽管单 片机有串行通信的功能,但单片机提供的信号电平和 RS232 的标准不一样,因此要通过

max232 这种类似的芯片进行电平转换。该芯片引脚如图:

图 7 MAX232A 引脚图
第一部分是电荷泵电路。由 1、2、3、4、5、6 脚和 4 只电容构成。功能是产生+12v

和-12v 两个电源,提供给 RS-232 串口电平的需要。
第二部分是数据转换通道。由 7、8、9、10、11、12、13、14 脚构成两个数据通道。 其中 13 脚(R1IN)、12 脚(R1OUT)、11 脚(T1IN)、14 脚(T1OUT)为第一数

据通道。8 脚(R2IN)、9 脚(R2OUT)、10 脚(T2IN)、7 脚(T2OUT)为第二数据通 道。TTL/CMOS 数据从 11 引脚(T1IN)、10 引脚(T2IN)输入转换成 RS-232 数据从 14 脚(T1OUT)、7 脚(T2OUT)送到电脑 DB9 插头;DB9 插头的 RS-232 数据从 13 引脚(R1IN)、

8 引脚(R2IN)输入转换成 TTL/CMOS 数据后从 12 引脚.(R1OUT)、9 引脚(R2OUT)输 出。

第三部分是供电。15 脚 GND、16 脚 VCC(+5v)。

3.3.2、 硬件连接电路电路图

图 8 部分硬件与单片机的连接图

3.4 LED 显示电路的设计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如果需要显示的内容只有数码和某些字母,使用 LED 数码管 是一种较好的选择。LED 数码管显示清晰、成本低廉、配置灵活,与单片机接口简单易 行。

3.4.1 LED 数码管

LED 数码管是由发光二极管作为显示字段的数码型显示器件。图 9 中 a 为 0.5inLED 数码管的外形和引脚图,其中七只发光二极管分别对应 a~g 笔段构成“ ”字形另一 只发光二极管 Dp 作为小数点。因此这种 LED 显示器称为七段数码管或八段数数码。LED 数码管按电路中的连接方式可以分为共阴型和共型两大类,如图 9 中 b、c 所示。共阳 型是将各段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在一起,作为公共端 COM,公共端 COM接高电平,a~g、 Dp 各笔段通过限流电阻接控制端。某笔段控制端低电平时,该笔段发光,高电平时不 发光。控制某几段笔段发光,就能显示出某个数码或字符。共阴型是将各数码发光二极 管的负极连在一起,作为公共端 COM 接地,某笔段通过限流电阻接高电平时发光。

LED 数码管按其外形尺寸有多种形式,使用较多的是 0.5in 和 0.8in;按显示颜色 也有多种形式,主要有红色和绿色;按亮度强弱可分为高亮和普亮,指通过同样的电流 显示亮度不一样,这是因发光二极管的材料不一样而引起的。

LED 数码管的使用与发光二极管相同,根据其材料不同正向压降一般为 1.5~2V 额 定电流为 10mA,最大电流为 40mA。静态显示时取10mA 为宜,动态扫描显示可加大,可 脉冲电流,但一般不超过 40mA

a)外形和引脚              b)共阴极结构              c)共阳极结构
图 9 数码管及其结构

3.4.2 LED 数码管编码方式

当 LED 数码管与单片机相联时,一般将 LED 数码管的各笔段引脚 a、b、…、g、Dp 按某一顺序接到 MCS-51 型单片机某一个并行 I/O口 D0、D1、…、D7,当该 I/O 口输 出某一特定数据时,就能使 LED 数码管显示出某个字符。例如要使共阳极 LED 数码管显 示“0”,则a、b、c、d、e、f 各笔段引脚为低电平,g 和 Dp 为高电平。

LED 数码管编码方式有多种,按小数点计否可分为七段码和八段码;按共阴共阳可 分为共阴字段码和共阳字段码,不计小数点的共阴字段码与共阳字段码互为反码;按 a、 b、…、g、Dp 编码顺序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又可分为顺序字段码和逆序字段 码。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将 a、b、…、g、Dp 顺序打乱编码。表 1 为共阴和共阳 LED 数码管几种八段编码表。这里采用共阴极数码管的编码方式。

表 1              共阴和共阳 LED 数码管几种八段编码

共阴顺序小数点暗`
共阴逆序小数点暗

共 阳顺序小数点亮

共阳顺序
小数点暗

Dp g f e d c b a
16

进制

a b c d e f g dp
16

进制

0
0 0 1 1 1 1 1 1
3FH
1 1 1 1 1 1 0 0
FCH
40H
C0 H
1
0 0 0 0 0 1 1 0
06H
0 1 1 0 0 0 0 0
60H
79H
F9 H
2
0 1 0 1 1 0 1 1
5BH
1 1 0 1 1 0 1 0
DAH
24H
A4 H
3
0 1 0 0 1 1 1 1
4FH
1 1 1 1 0 0 1 0
F2H
30H
B0 H
4
0 1 1 0 0 1 1 0
66H
0 1 1 0 0 1 1 0
66H
19 H
99 H
5
0 1 1 0 1 1 0 1
6DH
1 0 1 1 0 1 1 0
B6H
12 H
92 H

6
0 1 1 1 1 1 0 1
7DH
1 0 1 1 1 1 1 0
BEH
02 H
82 H
7
0 0 0 0 0 1 1 1
07H
1 1 1 0 0 0 0 0
E0H
78 H
F8 H
8
0 1 1 1 1 1 1 1
7FH
1 1 1 1 1 1 1 0
FEH
00 H
80 H
9
0 1 1 0 1 1 1 1
6FH
1 1 1 1 0 1 1 0
F6H
10 H
90 H

3.4.3 LED 数码管显示方式和典型应用电路

LED 数码管显示电路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可分为静态显示方式和动态显示方式。在 本设计中,使用的是动态显示方式,这里主要介绍动态显示方式及其电路连接。动态显 示在本设计中如图 10 所示。

一般情况,在静态显示方式下,每一位显示器的字段需要一个 8 位 I/O 口控制,而 且该 I/O 口须有锁存功能,N 位显示器就需要 N 个 8位 I/O 口,公共端可直接接+5V(共 阳)或接地(共阴)。显示时,每一位字段码分别从 I/O 控制口输出,保持不变直至 CPU 刷新显示为止。也就是各字段的亮灭状态不变。

而当显示位数较多时,静态显示所占用的 I/O 口多,为节省 I/O 口与驱动电路的数 目,常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方式。将所有 LED 数码管显示器的段码线的相应段并联在一起, 由一个 8 位 I/O 端口控制,而各显示位的公共端分别由另一单独的 I/O 端口线控制。

图 10 显示电路图

图 10 是动态应用的电路图,也是在本设计中要用到的显示电路。

3.5 报警电路的设计

告警在设计电路中,被广泛的应用,简单实用。当温度、压力、转速等等超出了设 置的限度,有可能对设备、人或其他造成危害;所以,当检测到温度、压力、转速等大 于期望的范围时,由相关电路触发三极管的基极,使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指示灯 亮,同时蜂鸣器响,发出告警信号。其电路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告警电路
在本设计中,告警电路与单片机的连接如图 12 所示 ,单片机把接收来的数字温度 信号与所设置的温度信号比较,一旦发现超出了设定的范围,由单片机的 P3.4 引脚置 高电平,LED 灯亮,同时,蜂鸣器响,发出告警信号。该报警电路设计简单,成本低。

图 12 报警电路与单片机接口

3.6 整体电路图

图 13 系统电路图
系统电路图由前面介绍的各个模块硬件的综合。配以软件,即可实现本设计的功能。
图 13 所示为该设计的系统电路图。

5 实验过程记录

通过按键改变温度通道及温度显示。

当温度低于 0 度或高于 60 度时,蜂鸣器鸣叫,LED 灯变亮,四位数码管显示超温通道
号及温度

通过 RS232 进行通道号及温度输出。

6、仿真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在设计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问题,如初始阶段设计思路不清晰;不知道如何通过一 个引脚采集多路温度信息,通过 74HC138 和74HC4066 来分时选择温度通道来解决了一 个引脚采集多路的问题,报警电路不报警,通过改变蜂鸣器的工作电压解决;在编程过 程中,求数据偏移量时,不清楚如何下手,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解决;不知道如何通过

RS232 进行温度信息输出,通过参照相应的设计方案来解决,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通过

74HC138 选择要采集的温度通道,通过查阅资料和文献解决。 为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性能,可以增加屏幕显示模块,更好的显示温度信息,也可通

过增加按键,配合相应的软件,完成随时对温度设定范围的修改。

7、总结体会

在本设计中,主要是对多点温度进行检测,而且在单片机作为主控单元下,进行一 些智能操作,如温度显示、巡回检测、超量程告警等等。研究内容主要分为数据采集、 模数转换、单片机系统设计、软件编程几个方面。针对这几个方面,将研究模块化,在 逻辑上按先后顺序对每个模块进行分别的研究,并对每一个模块进行独立的测试,在测 试达到要求之后,再将所有模块有机的整合为一个整体,然后进行整体调整测试。最总 完成整个设计方案。

显示部分采用数据的串行传输连接且为动态显示,这样既减少了硬件间的连线,节 约了 I/O 口,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方式与静态显示方式相比,减少了 I/O 口的使用,同时, 在该系统中设置了超量程报警电路,当检测到当前温度 超出了设定的范围后,报警电 路就会被启动,减低不必要的损失,在使用中通过按键显示不同通道的温度及通道号, 通过 RS232 和向外部终端如 PC 机输出温度信息。但是,在本设计中,设定的温度值一 旦确定,要想修改,就要重新编程下载,较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