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步进电机控制以及仿真

楼主(2018-01-08):
给你一段简单的程序代码,控制步进电机的,不过你要好好看看程序的编写,以适应你的硬件(主要是连线),你可以在实现这个的基础上实现你所说的目标,个人觉得你参考这个程序然后自己实现你所说的功能比较好: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4]={0x08,0x10,0x20,0x40};//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4]={0x40,0x20,0x10,0x08};//反转表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4;i++)      //4相
     {
     P1=F_Rotation[i];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

我编了一个程序 ,让单片机发100个脉冲,之后电机就停止转动。但是把单片机、驱动器、电机连起来,运行的时候,步进电机一直转,没有出现预期的停止。我的驱动器的脉冲负接 P1^2,驱动器的脉冲正接+5V。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VALUE  40
sbit sp = P1^2;
unsigned int 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main()

While(1)
  {
     a=0;
   while(1)
         { sp=0;
          delay(10);
          sp=1;
         delay(10);
          a++;
         if(a==100)
         {
    sp=0
    break;

    }

}

}

电路图:
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  0x88,0x22,0x44,0x1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for(i=0;i<4;i++)
       {   P2=s[i];
           delay(200);
       }
    }
}

#include<reg51.h>
sbit k1=P1^1; //启动
sbit k2=P1^0; //正反转
sbit k3=P1^2; //加速
sbit k4=P1^3; //减速
unsigned int x=5000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6]={0x01,0x03,0x02,0x06,0x04,0x05};//单双六拍
void motor();
void main()
{
TMOD=0x01;
TH0=-x>>8;                  //
TL0=-x%256;                  //
TCON=0x10;
IE=0x82;
while(1);
}
void time_0 () interrupt 1
{
EA=0;TR0=0;
motor();
if(x<65000&&x>36000)          //上下限
{if(!k3) x=x-2000;                  //加速
else if(!k4) x=x+2000;}    //减速
TH0=-x>>8;TL0=-x%256;
TR0=1;EA=1;
}
void motor()
{
if(!k1)
{ if(!k2)                 //正反转
{i+=1;
if(i>5) i=0;}
else
{i-=1;
if(i>5) i=5;}
P2=table;
}
else P2=0;
}

51单片机控制的4相步进电机的C语言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0x00,0xf1,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00};

unsigned char temp,temp_old;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i,j,k,m,s;

void delay(int i)

  {

   for(m=i;m>0;m--)

   for(j=250;j>0;j--)

   for(k=10;k>0;k--);

  }

void saomiao()

{

P3=0xff;

  P3_4=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2;

        break;

        case 0x0b:

        key=3;

        break;

        case 0x07:

        key=4;

        break;

       }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P3=0xff;

  P3_5=0;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for(i=50;i>0;i--)

    for(j=200;j>0;j--);

    temp=P3;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d:

        key=5;

        break;

        case 0x0b:

        key=6;

        break;

        case 0x07:

        key=7;

        break;

       }

        temp=P3;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3;

         temp=temp&0x0f;

        }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saomiao();

    if(key==1)

     { P1=0;

      P2=0;

      saomiao();

     }

    if(key==2)

     {

      temp_old=key;

      for(s=0;s<8;s++)

           {  P2=table[s];

        P1_4=0;

        delay(13);

        saomiao();

        if(key!=temp_old)

         {

          P1_4=1;

          break;

         }

        }

     }

    if(key==3)

     {

      temp_old=key;

      for(s=0;s<8;s++)

           {  P2=table[s];

        P1_5=0;

        delay(5);

        saomiao();

        if(key!=temp_old)

         {

          P1_5=1;

          break;

         }

        }

     }

    if(key==4)

     {

         temp_old=key;

      for(s=0;s<8;s++)

           {  P2=table[s];

        P1_6=0;

        delay(20);

        saomiao();

        if(key!=temp_old)

         {

          P1_6=1;

          break;

         }

        }

     }

    if(key==5)

     {

        temp_old=key;

      for(s=9;s<17;s++)

           {  P2=table[s];

        P1_7=0;

        delay(13);

        saomiao();

        if(key!=temp_old)

         {

          P1_7=1;

          break;

         }

        }

     }

    if(key==6)

     {

        temp_old=key;

      for(s=9;s<17;s++)

           {  P2=table[s];

        P1_5=0;

        delay(5);

        saomiao();

        if(key!=temp_old)

         {

          P1_5=1;

          break;

         }

        }

     }

    if(key==7)

     {

               temp_old=key;

      for(s=9;s<17;s++)

           {  P2=table[s];

        P1_6=0;

        delay(20);

        saomiao();

        if(key!=temp_old)

         {

          P1_6=1;

          break;

         }

        }

     }

}

}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51)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