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两个一位数码管合成一个二位共阴数码管呀?

楼主(2018-01-08):
两个一位数码管合成一个二位共阴数码管的方法

网友A:
电路上,两个都是共阴数码管且段码都是共用同一个 IO,才能合并,其他的不变。只是 PCB 会改变。

网友B:
原来是共阴还是共阳啊 原来是共阴就一样用呗 多用一组端口或者加个片子钳位一下 原来要是阴那就不可能变成共阳 硬件做死了怎么改 换管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共阴还是共阳啊 原来是共阴就一样用呗 多用一组端口或者加个片子钳位一下 原来要是阴那就不可能变成 ...

LG5011AH 是共阴的,怎么钳位啊?

网友C:
只要阴极接在一起,电平不要弄错就行吧

网友D:
电路上,两个都是共阴数码管且段码都是共用同一个 IO,才能合并,其他的不变。只是 PCB 会改变。
感觉这个对。